[STM32L1]
STM8L152驱动段式LCD 求助

楼主(2024-10-24):
配置完以上寄存器之后,LCD模块已开始工作,它是通过从LCD_RAM0-LCD_RAM12这一组寄存器来控制显示内容的,这时向LCD_RAM0-LCD_RAM12写入数据会发现有段码显示在LCD上。到了这步以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怎样看RAM呢?求大侠指教指教啊

网友A:
STM8L152驱动段式LCD的过程涉及时钟配置、工作参数设置、使能LCD、配置控制IO、写入显示数据以及清屏和动态显示等操作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是命令行调试器(如GDB),你可以通过调试器命令来查看和修改RAM内容。

网友C:
用STM32CubeMX的仿真模式来模拟LCD的显示过程帮助你在不实际连接硬件的情况下调试和验证代码。

网友D:
确保LCD控制器的时钟已经开启,这是LCD正常工作的前提

网友E:
智能家居设备、智能穿戴设备、家用电器控制板等。其低功耗特性使得它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的设备

网友F:
根据LCD的原理图和接口原理,将对应的IO口配置为LCD的控制IO口

网友G:
如果需要清除LCD显示的内容,可以将显示缓冲寄存器中的所有地址写0,实现LCD的全屏清除

网友H:
对于需要动态显示的LCD,公共端和段码需要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