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inoLinkPro的接口类型是什么?

楼主(2024-10-24):
SinoLinkPro的接口类型通常为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接口。JTAG接口是一种用于芯片内部测试的标准接口,也常用于调试和编程。

网友A:
可以支持SWD吗

网友B:
应该还支持串口通信吧

网友C:
TAG接口是一种用于芯片内部测试的标准接口,也常用于调试和编程

网友D:
JTAG接口是SinoLinkPro最常用的接口类型之一

网友E:
SWD是ARM公司提出的一种基于SWJ协议的串行调试接口

网友F:
swd主要用于Cortex-M0/M0+/M1/M23/M33等内核的调试,具有节省引脚资源的优势

网友G:
SinoLinkPro的接口类型主要包括JTAG、SWD和AICE等,这些接口类型各有特点

网友H:
AICE是ARM公司推出的一种在线仿真器,用于实时跟踪和调试嵌入式应用程序

网友I(2024-11-25):
JTAG接口常用于调试和编程。

网友J:
JTAG接口是一种用于芯片内部测试的标准接口

网友K:
jtag接线太多了

网友L:
32位单片机下载首选

网友M:
SWD基本都是32位系统进行下载

网友N:
这个接口跟stlink的接口一样吗?

网友O:
接口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P(2026-03-28):
SinoLinkPro(中颖仿真 / 烧录器)接口分两类:
PC 端:USB 2.0(供电 + 通信)。
目标板端:支持SWE、SWD、JTAG、AICE,覆盖中颖 8051/ARM 核 MCU。
USB 连电脑,调试口接目标芯片,兼容 Keil/IAR,支持在线仿真与脱机烧录。

网友Q:
SinoLinkPro(中颖专用烧写器)主接口为 USB Type‑A(‑B),用于供电与数据传输,兼容自定义 USB 驱动。
调试 / 仿真接口:支持 JTAG、SWD、AICE 等多种模式,适配不同架构芯片。
触摸烧录通道:提供 SWE 单线接口,专门用于中颖触摸系列 MCU 的烧写与调试。
电源适配:支持 +5V USB 或 +15V DC 两种供电方式。

网友R(2026-05-11):
确实,JTAG接口在编程和调试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