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A403A] TMR利用RPR寄存器输出指定个数PWM波_SC0088

楼主(2024-10-24):
例程通过这个函数设置PWM输出个数 :void tmr_repetition_counter_set(tmr_type *tmr_x, uint8_t tmr_rpr_value),输出最多个数是255个,用到电机控制,输出个数太少,不能满足要求,有其他办法实现或者有demo可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AT32F435/437,AT32F402/405等新型号的重复寄存器是16位的。而403A的重复寄存器只有8位,的确只能到255个。

网友B:
有没有办法通过定时器的级联来扩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