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掉电保护CPU识别不准确

楼主(2024-10-24):
CPU有两个引脚,一个引脚控制超级电容是否给CPU供电,另一个是CPU检测电源是否掉电,检测到高电平时不让电容供电,检测到低电平时电容供电,电源断电之后,让电容供电,保存完数据,停止电容供电,此时电容电没放完,此时电源上电,检测引脚检测到还是低电平,请问这是为什么,电容没放完电吗?请指教

网友A(2024-11-28):
首先要确认CPU引脚电压确实达到高电平了。要注意引脚高电平电压不要超过CPU工作电压。否则容易烧坏芯片。
1.是不是超级电容电压太低了,CPU不能正常工作了?
2.外部电源冲击导致CPU程序跑飞了?

网友B(2025-04-27):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电容放电速度慢导致的。电容在放电过程中,电压下降速度较慢,导致CPU检测引脚在电源重新上电后仍然检测到低电平。建议检查电容的放电路径,确保放电速度足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