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SH79F6483产品特性介绍

楼主(2024-10-25):
■ 基于8051指令流水线结构的8位单片机
■ Flash ROM:64K字节
■ RAM:内部256字节,外部1280字节,LCD RAM 28字节
■ 类EEPROM:1024字节
■ 工作电压:
   fOSC = 32.768kHz - 16MHz,VDD = 2.0V - 5.5V
■ 振荡器(代码选项):
   - 晶体谐振器:32.768kHz
   - 晶体谐振器:2MHz - 16MHz
   - 陶瓷谐振器:2MHz - 16MHz
   - 内部RC振荡器:12MHz(±2%)/128K
■ 30/42/46个CMOS双向I/O管脚
■ 2个可选择的开漏极I/O口(32脚封装无此IO口)
■ I/O内建上拉电阻
■ 4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T2,T3,T4和T5
■ 一个12位PWM定时器
■ 一个8位PWM定时器(32脚封装无此功能)
■ 中断源:
   - 定时器2,3,4,5
   - 外部中断0,1,2,3(32脚无外部中断0,1)
   - 外部中断4:8输入
   - ADC,EUART,SCM,LPD
   - PWM,SPI(32脚封装无SPI功能)
■ 2个增强型EUART(32脚封装只有一个UART0)
■ SPI接口(主从模式)(32脚封装无SPI功能)
■ 内建蜂鸣器
■ 9通道12位模数转换器(ADC),内建比较功能
■ LED驱动器:
   - 3-8 X 8段(1/3 - 1/8占空比)
■ LCD驱动器:
   - 8 X 24段(1/8占空比,1/4偏置)
   - 6 X 26段(1/6占空比,1/4或1/3偏置)
   - 5 X 27段(1/5占空比,1/3偏置)
   - 4 X 28段(1/4占空比,1/3偏置)
■ 内建低电压复位功能(LVR)(代码选项)
   - LVR电压1:4.1V
   - LVR电压2:3.7V
   - LVR电压1:2.8V
   - LVR电压2:2.1V
■ 内建CRC校验模块,校验空间大小可选
■ 支持单线仿真和烧写
■ CPU机器周期:1个振荡周期
■ 看门狗定时器(WDT)
■ 预热计数器
■ 支持省电运行模式:
   - 空闲模式
   - 掉电模式
■ Flash型
■ 封装:TQFP48/LQFP44/LQFP32

网友A:
基本的功能都有了,适用性很强

网友B:
空闲模式是什么模式

网友C:
提供多个外部中断源(INT0、INT1、INT2),增强对外部事件的响应能力

网友D(2024-11-24):
性价比高

网友E:
中颖的MCU适用性很强

网友F:
功能非常丰富

网友G:
SH79F6483产品是51类型的

网友H:
性价比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