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6461通信与接口

楼主(2024-10-25):
  • SH79F6461集成了TWI(Two-Wire Interface)和SWI(Serial Wire Interface)两种通信模式。
  • 具有3个双向I/O口(P0.0、BAT、TEMP)和3个开漏结构I/O引脚(SCL、SDA、SWI)。

网友A:
还有复用模式

网友B:
这两种通信模式都是用于微控制器之间或微控制器与其他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应用场景

网友C:
SH79F6461还集成了2个16位Σ-Δ模数转换器模块(CADC和VADC)、库仑积分器以及电流检测等功能

网友D:
SH79F6461通常包含一个或多个UART接口,用于实现与其他设备之间的异步串行通信

网友E:
SH79F6461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SPI接口,用于连接如传感器、存储器等SPI兼容设备

网友F:
SH79F6461支持I2C接口,用于连接符合I2C标准的器件,如EEPROM、RTC(实时时钟)、ADC(模数转换器)等

网友G:
SH79F6461提供多个GPIO端口,这些端口可以配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用于实现与其他数字设备的并行通信。

网友H(2024-11-25):
3个开漏结构I/O引脚都如何设置?

网友I:
3个双向I/O口这个是不是有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