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224K 不能工作,如何调试?

楼主(2024-10-24):
我的小作品里用了 CH224K ,现在发现某些充电器可以工作,某些不能,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调试看看。

这个是我试验的情况:表格里 S 芯片是另外一个厂家的诱骗芯片,笔记本电脑是 Tpye-C 口,支持 PD 输出。
+--------------------------------------------+----- CH224K -----+----- S 芯片 -----+
|   酷态科10号120W 充电器,C-C 线  |     正常工作        |      正常工作     |
|   REMAX 65W 充电器,C-C 线         |     正常工作        |      正常工作     |
|   REMAX 65W 充电器,A-C 线         |     不能工作        |      正常工作     |
|   ROMOSS 18W 充电器,A-C 线       |     不能工作        |      正常工作     |
|   HP 战99 笔记本电脑,C-C 线         |     不能工作        |      不能工作     |
|   小新笔记本电脑,C-C 线               |     不能工作        |      不能工作     |
+--------------------------------------------+----------------------+--------------------+

想了解 CH224K 的兼容性~

10月27日 补充原理图:

网友A:
检查电源引脚是否存在短路或断路现象。

网友B:
接地引脚是否存在断路或虚焊现象。

网友C:
可能是信号线连接问题

网友D:
您好,方便发一下原理图和PCB嘛?这边用CH224K用A-C是可以诱骗成功的

网友E:
检查CFG1、CFG2、CFG3等配置引脚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通信协议的配置参数有误?

网友F:
上原理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方便发一下原理图和PCB嘛?这边用CH224K用A-C是可以诱骗成功的

已修改原帖子,补充原理图~烦请方便的时候给些建议~多谢

网友G:
诱骗有问题吗

网友D:
您好,首先从您的描述来看:
1.您所说的“不能工作”的状态是指VBUS为0V还是VBUS为5V或是其他现象?
2.从原理图看CH224K芯片1脚的电阻R9阻值应为1K,要用1206封装;
   CH224K的CC自带5.1K下拉,不需要5.1K下拉电阻,建议参考芯片手册提供的原理图。
3.当使用A-C线诱骗时DP DM引脚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呢?适配器的A口输出是否支持12V
4.笔记本电脑的输出只有5V,所以两款芯片只能诱骗5V。

建议先修改电路后再重新试验,如后续还有问题请联系VX:1895177308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首先从您的描述来看:
1.您所说的“不能工作”的状态是指VBUS为0V还是VBUS为5V或是其他现象?
2.从原 ...

删除了两个 5.1k,把 2k 改成 1k后确实能 A-C 线就能工作了~~~谢谢大家

网友H(2025-11-10):
无法工作的核心问题通常集中在 供电、接线、反馈 / 使能配置、负载异常或芯片损坏 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接地引脚是否存在断路或虚焊现象。

感谢是协议问题啊

网友J: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接线有无松动;用示波器测信号波形,排查通信时序;核对配置参数,复位芯片,替换芯片排查硬件故障。

网友K:
供电与接地检查:先测 VBUS 和 GND 引脚,确保供电稳定,若 VBUS 无电压,需排查电源和供电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L:
我建议你检查一下CH224K的供电电压是否稳定,有时候电压波动也会导致芯片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