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具有I²C接口的6 LSb INL四/八通道电压输出8/10/12位数模转换器

楼主(2024-10-24):
具有I²C接口的6 LSb INL四/八通道电压输出8/10/12位数模转换器

网友A:
DAC?这个高级了,用于输出波形。

网友B(2025-09-15):
具有 I²C 接口的四 / 八通道电压输出 8/10/12 位数模转换器,可实现数字信号到模拟电压信号的转换。6LSb INL 表示其积分非线性度为 6 个最低有效位,意味着转换精度较高,能满足多种需要精确模拟电压输出的应用场景,如工业控制、仪器仪表等。

网友C:
Microchip 的 MCP47FXBX4/8 系列是具有 I²C 接口的数模转换器。该系列包括四通道和八通道版本,分辨率有 8 位、10 位和 12 位可选,INL 为 ±6LSb。其工作电压范围为 1.8V 至 5.5V,建立时间快速,部分型号集成非易失性存储器,可在掉电时保存 DAC 设置,适用于多种工业和消费类应用。

网友D(2025-10-30):
这类 DAC(如 MCP4728、TLC5618)含 4/8 通道,8/10/12 位分辨率,INL≤6LSb,通过 I²C 接口通信,可输出多路模拟电压。适用于工业控制、仪器校准等需多路精准电压的场景,支持级联扩展,需外接基准源稳定输出精度,部分内置 EEPROM 存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