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9120的TCP 客户端模式连接服务端速度是多少?

楼主(2024-10-24):
CH9120的TCP 客户端模式连接服务端速度是多少?这种连接成功的时间怎么样?我用十几个做测试,为什么连接成功的速度不一样呢?

网友A:
CH9120在设置完tcp客户端模式后,会发送SYN请求报文,如果对应服务器有应答,即可完成三次握手实现tcp连接。所以连接速度取决于服务器的响应速度,网络上的拥塞程度等因素。

网友B:
对速度影响会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