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使用LL库进行SPI通讯提示数据溢出 接收到的数据也不对

楼主(2024-10-24):
问题描述:STM32F405单片机,使用CubeMX5.2.0版本,与adc121s101芯片通讯,使用LL库编写SPI单接收程序;总是提示SPI溢出,并且收到的数据也不对;目前排除了硬件问题,用HAL库可以实现。目前调试了2周,尝试了各种办法,修改SPI参数,修改速度,查询、中断、DAM方式都试了,还是不行。程序截图:

网友A:
你说的溢出应该是指接收吧。

既然使用HAL库没问题,硬件方面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配置方面,使用CubeMx的话,操作是一样的,只是生成的工程代码写法有差别。

从你描述的问题现象来看,感觉完全没有正常通信,还不仅仅溢出的问题。

你看看是否用户代码哪里有问题,我这边使用STM32F4的开发板,选择SPI1自发自收

是正常的。发送采用DMA方式,接收采用中断方式。

我添加的用户代码,供参考:

LL_DMA_ConfigAddresses(DMAx, LL_DMA_STREAM,  (uint32_t)&SPITXData0],(uint32_t) &(SPI1->DR),LL_DMA_DIRECTION_MEMORY_TO_PERIPH);

LL_DMA_SetDataLength(DMAx, LL_DMA_STREAM, SIZE);

LL_DMA_EnableIT_TC(DMAx, LL_DMA_STREAM);

LL_SPI_EnableDMAReq_TX(SPI1);

LL_SPI_EnableIT_RXNE(SPI1);

LL_DMA_EnableStream(DMAx, LL_DMA_STREAM);
LL_SPI_Enable(SPI1);

根据RXNE事件在其中断里进行数据接收:
SPIRXData[cnt++]=SPI1->DR;

如果中断接收的话,中断处理程序尽量简洁点。可以先将波特率放慢点。

网友B(2024-12-31):
可能是LL库与SPI配置不兼容,尝试手动设置SPI寄存器或使用HAL库。

网友C:
检查SPI的波特率设置是否合适

网友D(2025-02-12):
时钟极性(CPOL)和相位(CPHA):确保LL库的SPI配置与ADC121S101的要求一致

网友E:
检查数据帧大小(8位或16位)是否匹配

网友F:
降低SPI波特率,排除速度过快导致的问题

网友G:
数据读取不及时:确保在接收到数据后及时读取SPI数据寄存器(DR),避免溢出

网友H:
如果使用DMA,确保DMA缓冲区足够大,且DMA传输完成中断及时处理数据

网友I:
如果使用硬件NSS,确保配置正确;如果使用软件NSS,确保在传输前后正确控制NSS信号

网友J:
在关键操作(如NSS信号切换)后增加适当延时

网友K:
初始化顺序,检查LL库的初始化顺序是否与HAL库一致

网友L:
对比LL库和HAL库的SPI寄存器配置,确保关键寄存器设置相同

网友M:
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取SPI波形,对比LL库和HAL库的波形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