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SB转串口电路有没问题?

楼主(2024-10-24):
如图

楼主:
麻烦大家看下USBLC6接的或别的地方有没问题

网友A:
网上大把CH340N原理图图 要设计还有切换5V和3.3V电源

网友B:
USBLC6接的信号输入输出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LC6接的信号输入输出没有啊

谢谢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LC6接的信号输入输出没有啊

纠正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大把CH340N原理图图 要设计还有切换5V和3.3V电源

纠正了一下,直接用3.3电源不用切换

网友C:
你加 USBLC6 的目的是什么?USB D+,D- 本身就是 3V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加 USBLC6 的目的是什么?USB D+,D- 本身就是 3V电平

对元件的静电防护

网友D:
U8静电保护芯片的IOx是并联起来的吧,不是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U8静电保护芯片的IOx是并联起来的吧,不是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谢谢提醒,已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