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的开窗控制具体是什么

楼主(2024-10-24):
比较器的开窗功能具体实现原理是什么?我网上查的是通过两个比较器并联实现:
  • 输入信号 < V_low:两个比较器中,第一个比较器输出低状态,最终输出也为低。
  • 输入信号在 [V_low, V_high] 范围内:两个比较器都输出高状态,最终输出为高。
  • 输入信号 > V_high:第二个比较器输出低状态,最终输出为低。
如果是这样,那是不是应该设置上下阈值,然而并没有寄存器可以设置

网友A:
凌鸥的比较器开窗是与PWM模块联动,例如我们设置比较器在PWM开通时有效,比较器只在PWM打开时起作用,关闭时比较器不动作

网友B:
窗口比较器的工作原理主要是将输入信号与预设的上下限阈值进行比较。如果输入信号在设定的范围内(即上限和下限之间),则输出为高电平(或逻辑“1”);否则,输出为低电平(或逻辑“0”)。

网友B:
窗口比较器通常由多个运算放大器和电压参考源组成。运算放大器用于比较输入信号和参考电压的大小关系。典型的窗口比较器电路可能包含两个集成运放,如LM358等,它们分别用于比较输入信号与上限阈值和下限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