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如何精准测量LSE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
多数情况下,人们习惯于使用示波器或万用表对电压进行测量。然而对于一些特殊信号,电压较小,且驱动能力较弱,例如LSE的静态工作点电压。如果直接连接到示波器,那你测量到的电压真的是真实的LSE静态工作点电压吗?

答案是否定的。测量值与理论计算值始终存在较大差异。于是想到了利用电压跟随器“输入高阻抗,输出低阻抗”的特性,去测量LSE静态工作点电压。

电压跟随器输入阻抗很高时,就相当于对前级电路开路,当输出阻抗很低时,对后级电路就相当于一个恒压源,即输出电压不受后级电路阻抗影响。一个对前级电路相当于开路,输出电压又不受后级阻抗影响的电路当然具备隔离作用,即前、后级电路之间互不影响。那么LSE的静态工作点电压就可不受驱动的影响,显示出真实的LSE静态工作点情况。

运放的简单选型:选用CA3130运算放大器(有条件可以选用TI OPA376,真香)

电压跟随器电路草图:

在使用时,将Vin端接LSE的输入/输出端,Vout接六位半万用表。即可通过六位半万用表观测LSE的真实静态工作点电压。

通过实际测试,发现有没有使用电压跟随器确实存在真实影响,50~100mV的差别。有用电压跟随器会更接近理论值

来自 2楼

楼主(2024-12-30):
相关文章
如何精准测量LSE的静态工作点:https://bbs.21ic.com/icview-3409098-1-1.html
助你理解温漂概念_LSE温漂实验:https://bbs.21ic.com/icview-3424906-1-1.html
温漂实验补充_LSE比较器的阈值温漂:https://bbs.21ic.com/icview-3424912-1-1.html

楼主(2024-10-24):
LSE的输入/输出端,与电压跟随器的连接线记得越短越好,减小干扰

网友A:
省流:用电压跟随器会更接近理论值

网友B(2024-11-24):
这两个表格是楼主亲自测试的结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表格是楼主亲自测试的结果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