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卸载多余的老版本编译工具链

楼主(2024-10-24):
我发现安装了新版本的后,怎么现在有2个了,以为会自动卸载老版本呢。怎么卸载呢?

网友A:
不是提供了路径吗,你找到那个老版本的路径删除。

网友B:
同意楼上,也可以在电脑配置里添加删除程序里来操作。

@gejigeji521 :基本上新出一版我装一版。:)
你这个电脑里怎么安装这么多,这是多少个版本。。。

网友C:
在电脑的配置里面删除

网友D:
定位到安装目录,里面有卸载程序,注意有两个,选择那个要卸载版本的卸载程序运行。

网友E:
卸载多余的老版本编译工具链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完成。具体的步骤可能会因操作系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网友F:
确定安装位置,首先,你需要确定编译工具链的安装位置。

网友G:
使用控制面板卸载:打开 控制面板。选择 程序 > 程序和功能。在列表中找到你要卸载的编译工具链(例如 XC8 Compiler、XC16 Compiler 等)。右键点击并选择 卸载。

网友H:
如果控制面板中没有列出编译工具链,你可以手动删除安装目录。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导航到编译工具链的安装目录(例如 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

网友I:
删除整个目录。

网友J:
如果使用macOS,可以使用 Finder 删除:打开 Finder。导航到 /Applications/microchip/xc*。将不需要的编译工具链目录拖到 废纸篓。清空 废纸篓。

网友K:
使用终端删除,打开 终端。输入以下命令并按回车:sudo rm -rf /Applications/microchip/xc*输入管理员密码并按回车。

网友L:
Linux使用终端删除:打开 终端。输入以下命令并按回车:sudo rm -rf /opt/microchip/xc*

网友M:
一般可以输入管理员密码并按回车。就能解决的

网友N:
如果你在卸载后仍然看到旧版本的编译工具链路径,可能需要清理环境变量。

网友O(2025-01-31):
卸载多余的老版本编译工具链可以通过操作系统的包管理器、手动删除文件、清理环境变量等方式完成。

网友P:
如果旧版本未出现在控制面板中,可以手动删除其安装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