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IDE project manager工具栏怎么不显示了

楼主(2024-10-24):
如图,已经打勾了,但是不显示,其他项目都能正常显示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wNzg0MHwxZWU0NWIwY3wxNzU5OTAyOTg0fDB8

网友A:
这个软件有点老了,怎么不用MPLAB X IDE。

网友B:
你看看能不能在Customize下找到并勾选上。

网友C:
如果你在使用 MPLAB X IDE 时发现 Project Manager 工具栏不显示了,可以通过菜单栏恢复

网友D:
选择 Project Manager:在 Tool Windows 子菜单中,找到并点击 Project Manager。这将重新显示 Project Manager 工具栏。

网友E:
通过快捷键恢复,按下 Alt + 1 快捷键,这将直接打开 Project Manager 工具栏。

网友F:
通过窗口布局恢复,在 Window 菜单中,找到并点击 Reset Window Layout。这将恢复默认的窗口布局,包括 Project Manager 工具栏。

网友G:
检查是否被最小化,也许是你的工具栏被小型化了

网友H:
有时候,Project Manager 工具栏可能被最小化或隐藏在其他窗口后面。你可以尝试点击 IDE 窗口的边缘,看看是否有隐藏的工具栏。

网友I:
重新启动 MPLAB X IDE,关闭并重新打开 IDE可以试试,有时候,简单的重新启动 MPLAB X IDE 可以解决一些显示问题。

网友J:
检查插件和设置,确保你没有禁用任何与 Project Manager 相关的插件。

网友K:
在 Tools 菜单中,选择 Options,然后检查 Miscellaneous 选项卡中的设置,确保没有禁用 Project Manager 工具栏。

网友L:
正常重启就行,你应该能够恢复 MPLAB X IDE 中的 Project Manager 工具栏。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建议检查是否有更新版本的 MPLAB X IDE 可用,或者尝试重新安装 IDE。

网友M(2024-11-26):
恢复到默认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