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九号平衡车问题

楼主(2024-10-24):
故障现象:在骑行过程中平衡车出现指示灯闪烁,然后自动关机,重新开机指示灯闪烁,无语音播放,几秒后自动关机。

联系原厂更换主板报价484元。在网上找人维修报价100-120。有的维修师傅说这是九号平衡车的通病。

算了,自己研究一下吧

初步判断:电路短路电源出现保护或电源故障。

开拆:开机测量显示蓝牙板电压(5V)只有4.5V左右跳动,顺藤摸瓜找到主板电源电路,主板电源5V输出正常,经过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后电压降到4.5V左右,冷机开机正常自恢复保险丝不应该马上保护的,所以判断是保险丝损坏,用小阻值电阻替代,故障解除。

搞定,收工!

网友A:
呵呵,早几年我的西门子滚筒洗衣机没动作了,2007年买的。
电话报修,师傅说估计是电脑板坏了,上门换板要近1000元(电脑板750元,上门换板200元)。
我说超过10年了,不修了,买个国产新的也是1699元。
我就拆开看看,发现是电机的碳刷磨损完了(使用直流有刷串励电机),43元网购一对号称原装碳刷恢复功能。

网友B:
还好是小问题

网友C:
妥妥的暴利行业(知识的价值)

网友D:
也有一辆,可惜电池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一辆,可惜电池饿死了

买几个好点的电芯更换一下也简单

网友E:
现在的产品质量真是堪忧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几个好点的电芯更换一下也简单

整个电池更换,费用大概如何

更换电芯就几十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