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使用J-LINK RTT打印调试信息

楼主(2024-10-24):
#申请原创#J-Link RTT打印输出-APM32E103ZE

在J-LINK安装路径下按照此路径找到该文件并解压

在自己的模版工程新建RTT文件夹,复制Config和RTT里面的文件到RTT文件夹

打开工程添加RTT文件和路径

添加头文件#include "SEGGER_RTT.h"

使用SEGGER_RTT_printf进行打印输出信息

打开JLinkRTTViewer进行配置,在J-Link安装路径下可以找到

下载程序,查看J-Link RTT是否成功打印调试信息

RTT相关函数说明

最后提供F003和E103使用JLINK-RTT打印输出信息的例程,见百度网盘链接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JLINK RTT打印调试信息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4Tf3kaDmXCRYAJQkm_S-w
提取码:6oxc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网友A:
代码中配置适当的 RTT 缓冲区大小。缓冲区太小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而缓冲区太大可能会占用过多内存资源。

网友B:
在程序的开始阶段,调用SEGGER_RTT_Init()函数来初始化RTT。这个函数会设置RTT所需的内部结构和缓冲区。

网友:
根据需要配置RTT缓冲区大小,以确保能够存储足够的调试信息。

网友C:
可以通过查看编译生成的MAP文件来确认RTT缓冲区的配置情况。

网友D:
J-LINK RTT Viewer支持在日志中添加时间戳和打印颜色。这需要在MCU程序中实现相应的接口,例如通过添加特定的控制字符来设置颜色。

网友E:
在目标设备的代码中处理RTT事件,如接收调试命令或响应调试请求。

网友F:
在调试器设置中启用RTT功能,并配置RTT缓冲区大小。

网友G:
如果系统对实时性有较高要求,需要注意RTT打印调试信息对系统实时性的影响。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合,可以考虑使用更高效的调试方法或减少调试信息的输出。

网友H:
默认情况下,RTT使用固定大小的缓冲区,但有时可能需要根据应用程序的需求进行调整。

网友I:
在使用RTT时,应考虑异常情况的处理,如缓冲区溢出或调试器断开连接时的行为。

网友J:
在串口不够用的时候可以用JLINK RTT作为调试接口。

网友K:
如果打印的调试信息很长,可能会遇到缓冲区不够的问题。此时,可以通过修改SEGGER_RTT_Conf.h文件中的BUFFER_SIZE_UP宏定义来增加缓冲区的大小。

网友L:
频繁使用RTT打印调试信息可能会对系统性能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嵌入式系统中,IO操作通常比较耗时。因此,建议在需要时才使用RTT打印调试信息,并在发布版本中移除或关闭调试输出。

网友M:
确认代码中是否初始化了RTT模块。在某些SDK或示例工程中,RTT模块的初始化可能默认未被调用,需要手动添加。

网友N:
如果打印的日志速度超过了 J-Link RTT Viewer 的读取速度,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O:
在发布版本中,应该考虑移除或禁用 RTT 相关的代码,以减少代码大小和提高性能。

网友P:
使用SEGGER_RTT_printf()函数来打印调试信息。这个函数类似于C语言的printf()函数,但接受一个缓冲区索引和一个格式化字符串,以及可变数量的参数。

网友Q:
使用SEGGER_RTT_printf()或其他RTT提供的打印函数来输出调试信息,而不是标准的printf()函数。

网友R:
如果需要记录调试信息,可以使用RTT Logger工具来捕获和保存RTT通道的数据。

网友S:
这个不错啊,可以不用串口来调试,节省一个通道。

网友T:
虽然RTT提供了高速的数据传输,但在高负载情况下,仍需注意性能瓶颈,避免过度使用RTT导致的系统延迟。

网友Q:
使用合适的日志级别,例如调试、信息、警告和错误,以便在需要时可以快速过滤和查找相关信息。

网友U:
使用RTT API发送调试信息,确保信息格式正确,并且不会超过缓冲区大小。

网友V:
考虑到 RTT 可能会对系统的实时性能产生影响,特别是在高频率打印日志的情况下。

网友W:
虽然RTT的实时性很好,但如果频繁打印大量的调试信息,仍然可能会对程序的实时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实际使用中需要根据需要合理控制打印的频率和内容。

网友X:
RTT不会显著影响MCU的实时性,但大量频繁的打印操作仍可能对系统性能产生一定影响。

网友Y:
了解并选择合适的RTT模式。阻塞模式会在缓冲区满时阻塞写操作,而非阻塞模式则会丢弃超出缓冲区容量的数据。

网友Z(2024-12-13):
这很好。您可以在不使用串口的情况下进行调试,并节省一个通道。

网友AA:
使用J-LINK RTT(实时跟踪)打印调试信息,只需设置串口通信,在程序中添加打印语句,并通过J-LINK工具查看实时输出。简单操作,高效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