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HFINTOSC是什么时钟源?

楼主(2024-10-24):
HFINTOSC是什么时钟源?TMR2设置成这个时钟源的话,那么PWM就没法输出波形。
如果改成FOSC或者FOSC/4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们?

网友A:
内部时钟源,可能是超过了PWM模块的工作范围了。做一下分频试试看。

网友B:
高频内部时钟源,一般可以达到4M,8M,16M等多个配置选项。

网友C:
是哪个芯片呐?

网友D:
HFINTOSC 是 High-Frequency Internal Oscillator 的缩写,中文名为高频内部振荡器。它是一种集成在微控制器(MCU)内部的时钟源,通常用于提供高频率的时钟信号。

网友E:
HFINTOSC 通常提供较高的频率,例如 4MHz、8MHz、16MHz 等,具体频率取决于 MCU 的设计。

网友F:
内部集成,HFINTOSC 是 MCU 内部集成的时钟源,不需要外部晶振或振荡器。

网友G:
低功耗,由于是内部时钟源,HFINTOSC 通常比外部晶振消耗更少的功耗。

网友H:
灵活性,HFINTOSC 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来选择不同的频率,以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I:
HFINTOSC 通常用于以下场景:低成本设计:由于不需要外部晶振,可以降低系统的成本。

网友J:
内部振荡器可以快速启动,适用于需要快速启动的应用。

网友K:
在低功耗模式下,HFINTOSC 可以提供较低的功耗。

网友L:
通过软件配置,可以方便地切换不同的频率,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M:
HFINTOSC 是一种高频内部振荡器,广泛应用于微控制器中,提供高频率的时钟信号,具有低成本、低功耗和灵活配置等优点。

网友N(2025-07-07):
HFINTOSC是高速内部振荡器时钟源,通常用于需要较高频率的应用。

网友O:
HFINTOSC 是微芯 PIC 单片机内置高频内部振荡器,无需外部晶振,频率可调(1-64MHz),用于简化设计。

网友P(2025-08-29):
HFINTOSC 是高频内部振荡器,为微控制器提供高频时钟信号,无需外部元件,成本低,精度较外部时钟低,适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