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3145开发板的PWM使用

楼主(2024-10-24):
创建MCC工程,设置如下:

最后设置成250KHz的频率
IO配置如下

然后代码里对PWM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

int main(void)
{
    uint16_t pwm_t=0;
    uint8_t flag=0;
    SYSTEM_Initialize();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and Peripher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 En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Disable();

    while(1)
    {
        if(flag==0)
        {
            PWM1_LoadDutyValue(pwm_t++);
            DELAY_milliseconds(100);
            if(pwm_t==126) flag=1;
        }
        else
        {
            PWM1_LoadDutyValue(pwm_t--);
            DELAY_milliseconds(100);
            if(pwm_t==1) flag=0;
        }
    }
}

楼主:
注意这里,这里设置100%时候的数据就是最大寄存器值,这也是修改函数的参数可选最大值。

网友A(2024-11-29):
挺好用,试试其他外设如何用。

网友B:
PWM外设主要用来驱动电机

网友C:
用这个工具配置pwm非常容易,比以前那个好,以前那个版本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工具配置pwm非常容易,比以前那个好,以前那个版本有bug

是的,以前好像引脚要被绑定,用1个都不行,现在修复了,可以操作一个IO。

网友D:
还支持各种终端回调函数的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