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X移植到ubuntu gcc环境

楼主(2024-10-24):
求助!!! 有大佬知道如何把startup_gd32f30x_hd.s 转换为 GNU GCC能编译的汇编格式!

网友A:
startup_gd32f30x_hd.s这个是汇编格式

网友B(2025-05-25):
Keil/ARMCC 使用的是 ARM汇编语法,比较类似ARM汇编标准。

GNU GCC 用的是 gas(GNU汇编器)语法,语法和指令格式有差别。

网友C:
主要修改点
语法差异:
ARMCC/Keil使用的汇编语法与GNU汇编器(GAS)语法不同
需要将ARMCC特有的指令和伪指令转换为GAS兼容格式
段定义:
GNU工具链使用.section指令而不是AREA
入口点定义使用.global而不是ENTRY
寄存器命名:
GNU汇编器使用r0-r15而不是R0-R15

网友D:
用GD32官方提供的GNU版本启动文件。

网友E:
用CMSIS提供的通用启动文件作为基础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