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整流二极管温度问题

楼主(2024-10-24):
为节省成本,机器装了一个国内品牌的220塑封快恢复二极管,手册标称最大温度为+175°C,现在长期工作在105°C(满载运行,管子壳体正面点温得到的温度),并且在高温环境下或者极端工况下(比如说散热风扇堵转),其上升的最高温度也不超过115°C便发生输出电流降额,温度下跌最终平衡在105°C左右,请问这样的情况下是否有安全余量?

网友A:
需要估算一下管芯的温度,具体封装具体分析,算一下二极管的总功耗,看看芯片管芯到封装的热阻,测量一下封装的表面温度,可能不是很准确,也许你测试的点温就不准确。二极管最好是有散热片。

网友B:
175℃是内部晶圆允许的最大结温,实际使用时要根据负载电流来算二极管的功耗,并根据热阻系数算出在不同环境温度下的内部结温。

网友C:
175℃是管芯温度(结温),比外表高得多,外表105度,内部可能已经高于175度了。

网友D:
红外热像测温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E:
得看二极管功耗。 仅测外壳没啥意义。一般估算220封装管芯温度 = 功耗 x 3 k/w + 外壳温度。 3k/W是热阻。具体数字还得看手册

网友F:
用不了多久 会坏的
加大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不了多久 会坏的
加大散热片

已经在排查了,看看到底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D:
现今开发分析离不了红外热像测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