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CN3862

楼主(2024-10-25):
具有太阳能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的降压型4A两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

网友A:
我还是喜欢CN3795,要多少电压自己设置。

楼主(2024-12-05):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喜欢CN3795,要多少电压自己设置。

你好,我们后续会开发,谢谢。

楼主:
概述:
CN3862是一款可使用太阳能板供电的PWM降压模式两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独立对两节电池充电进行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和使用简单等优点。
CN3862具有涓流,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合两节锂电池充电管理。恒压充电电压由CN3862内部的反馈电阻设定;在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当用太阳能板供电时,内部电路能够自动跟踪太阳能板的最大功率点,用户不需要考虑最坏情况,可最大限度地利用太阳能板的输出功率,非常适合利用太阳能板供电的应用。
对于深度放电的锂电池,当电池电压低于恒压充电电压的66.6%(典型值)时,CN3862用所设置的恒流充电电流的25%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降低到恒流充电电流的15%时,充电结束。在充电结束状态,如果电池电压下降到恒压充电电压的95.8%以下,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当输入电源掉电或者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CN3862自动进入睡眠模式。
其它功能包括符合JEITA标准的电池温度监测,输入低电压锁存,电池端过压保护和状态指示等。CN3862采用散热增强型的10管脚SSOP封装(eSSO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