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A503可以使用STM的HAL库么

楼主(2024-10-25):
GD32A503有没有STM的对应型号可以完美兼容HAL库的啊

网友A:
建议使用GigaDevice官方提供的库文件

网友B:
好像貌似没有咧

网友C:
还是得看官方手册一般情况下都是需要移植的

网友D(2025-05-25):
GD32官方为其芯片提供了GD32 HAL库,接口风格与STM32 HAL非常接近,但底层实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