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A4A0读保护L2加载到芯片后,无法进入ISP

楼主(2024-10-25):
请教:我的HC32A4A0PITI用ISP下载勾选了“读保护2”,程序运行正常,但无法再次连接ISP了!另一块板子不敢再勾选读保护了,不加保护ISP及SWD都没问题。保护后的片子不能刷新了,怎办?谢大家!

网友A:
尝试下用XH-Link-Writer看看能不能擦除
https://oss-nc-beijing-2.cecloudcs.com/doc-xh/XH-Link-Writer1.00.zip

看看XH-Link-Writer型号列表里面有这个型号吗?

网友B:
加了读保护,是不是本身就不能连接了。

网友C:
在HC32A4A0PITI芯片上,如果通过ISP工具勾选了“读保护2”(Read Protection Level 2),这会导致芯片的Flash存储器被保护,无法再通过ISP或SWD(Serial Wire Debug)接口进行读取或编程。这种保护机制是为了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代码泄露。

网友D:
一旦启用了“读保护2”,通常情况下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解除保护,可以试试使用芯片的硬件复位功能

网友E:
某些芯片可能提供了硬件复位功能,可以通过特定的硬件操作来解除读保护。具体步骤可能因芯片型号和硬件设计而异,建议查阅芯片的数据手册或联系芯片制造商获取详细信息。

网友F:
使用芯片的特殊解锁命令,某些芯片可能提供了特殊的解锁命令,可以通过特定的编程工具或命令行工具来解除读保护。这通常需要芯片制造商提供的专用工具和授权。

网友G:
建议联系芯片制造商的技术支持团队。他们可能能够提供更详细的指导或专用工具来解除读保护。

网友H:
为了避免类似问题,建议在勾选“读保护2”之前,确保已经备份了所有重要的程序和数据。此外,可以考虑使用较低级别的读保护(如“读保护1”),这样在需要时仍然可以通过ISP或SWD接口进行读取和编程。

网友I:
一旦启用了“读保护2”,通常情况下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解除保护。建议联系芯片制造商获取进一步的技术支持,或者在未来的操作中谨慎选择读保护级别,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

网友J:
用ISP的方式烧录就好了

网友K:
一般来说进入到L2的读保护的话,可以考虑换个芯片了

网友L:
试试ISP吧,不知道是否支持,如果支持ISP的话估计是可以的

楼主:
前面已经提到“无法再次连接ISP了!”。别建议ISP!板子已经到原厂旅游了一次,回来还是老样子没解开,也没被全擦。也没有说法。厂方资料文档等对这方面只字未提,都是国产中文的,不要说没仔细看文档。这是车规级新型号,小华的!

楼主(2024-11-28):
吐槽一个小华的设计:UART接收的TIMEover功能。大多数mcu串口接收都有类似的功能,有的叫线路空闲检测,用过的朋友都觉得很有用的吧,xhsc单片机也有,但真没想到的是,USART单元没有独立的超时检测功能,使用这个功能须要同时占用TIME0的配合!这时TIME0不能做他用了吧。还要经过几个步骤的tmr0设置。拿HC32A4A0PITI举例,芯片一共提供10个USART单元,但只有USART1、2、6、7支持timeover功能,而且必须time0配合才能用!有点像九十年代8051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都须要占用定时器time0来产生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吐槽一个小华的设计:UART接收的TIMEover功能。大多数mcu串口接收都有类似的功能,有的叫线路空闲检测,用 ...

你吐槽的UART的超时功能没有错,但对你的有些说法不认同。
1、A4A0确实只有4个UART具备超时功能,还需要4个timer0来配合,但是UART的波特率不是占用定时器产生的。下面这段话是用户手册上的说明,你可以翻手册查找:内部波特率生成器的时钟源由 USARTn_PR.PSC[1:0]位的设定选择为 PCLK,PCLK/4,PCLK/16,PCLK/64。
2、读保护2的问题,你花钱我可以给你解了。不多几百块买个工具就行,这个工具你后期量产也能继续用,这个工具就是小华原厂的离线编程器,你不花钱那是没办法的,毕竟读保护2也算是等级较高的加密了,随随便便都能解的话,那加密的性能也太弱了。看到你说这个片子到原厂那边旅游了一趟也没成功,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遇到了假的小华原厂。
3、很多事情都是你遇到了不懂的人或者别人觉得你这事情不值得他花时间去对付,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别人不太应付你的时候就要想想是不是自己公司太小造成的或者是没有遇到一个好的代理商呢。

以上说辞如有不当请海涵。

楼主:
很荣幸得到楼上朋友非常忠恳之言,危难之时良言相告,甚是感谢!在此我也不想把我的这次痛并快乐着的遭遇隐藏下去:
1.楼上可能误会了一件事就是:我只想借用早期8051举例比喻借用资源的做法无疑有时会给使用者造成冲突的时候,手册宣传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独立使用的!如今的32bitMCU没有发现哪款用time作为波特率发生器的(至少我没发现)!
2.正如楼上朋友描述,我也许没有遇到真正原厂技术支持。购买mcu、开发板、下载工具都有技术群,各群主水平参差不齐,消费者只有多拜点码头。原厂的带屏离线器我是有的HCTL-01A型,或许本人愚钝至今未果!
3.早已放弃A4A0这款,当初项目急用料选型不慎,目前已用其他品改款初步完成。

无心褒贬任何品牌。前提如果功能满足,我选xhsc,性能好,价格不高。

网友N:
解不了说明加密还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