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电机控制算法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4-10-25):
开源算法,后面有一个项目要控制三相电机,不知道用什么控制算法好。

网友A:
FOC控制:包括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三环控制,通过PI或PID控制器实现精确的速度和位置控制

网友B:
通过调节脉冲宽度来控制电机的电压和转速,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电机控制中

网友C:
电机先以固定的加速度达到目标速度,然后以这个速度运行,快到达目标步数时再减到最低速,整个过程是一个梯形的模型

网友D:
S形加减速在启动和停止过程中更加平滑,减少了冲击力振动和噪声

网友E:
用于电机位置控制,通过计算从起点到终点之间的中间点来实现平滑的运动轨迹

网友F:
无刷直流电机(BLDC)常用的控制方法之一,通过六个独立的边排列PWM信号实现最高的分辨率

网友G:
在电机控制领域,有许多成熟的算法可以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网友H:
PID控制(比例-积分-微分控制)适用场景:适用于大多数线性和非线性系统,特别是速度和位置控制

网友I:
FOC(磁场定向控制)适用场景:适用于永磁同步电机(PMSM)和感应电机(IM),特别是高性能伺服系统

网友J:
DTC(直接转矩控制),适用于感应电机(IM)和永磁同步电机(PMSM),特别是需要快速动态响应的应用

网友K:
SVPWM(空间矢量脉宽调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电机,特别是需要高效率和高动态响应的应用

网友L:
滑模控制,适用于非线性系统和不确定系统,特别是需要强鲁棒性的应用

网友M:
选择合适的电机控制算法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电机类型和性能要求来决定

网友N:
PID控制是最常用的算法,适用于大多数应用。FOCDTC适用于高性能伺服系统

网友O:
SVPWM适用于需要高效率和高动态响应的应用。滑模控制适用于非线性系统和不确定系统

网友P: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需要结合多种算法和技术,以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网友Q(2025-01-24):
最常用的还是FOC(磁场定向控制),开源的也不少,比如ST的Motor Control Workbench就有现成的实现。

网友R: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试试六步控制法,简单易用,入门很快,适合对效率要求不高的项目。

网友S:
PID控制算法是基础,很多电机控制算法的核心还是PID调速,推荐从这块入手学习。

网友T:
TI的MotorWare里面有开源的FOC实现,可以参考一下,文档和代码都比较全。

网友U:
如果硬件资源有限,可以试试SVPWM(空间矢量脉宽调制)配合PI控制,效率和性能都不错。

网友V:
开源推荐SimpleFOC,轻量级,支持Arduino和STM32平台,入门FOC算法很友好。

网友W:
无传感器控制也是一种趋势,比如用反电动势估算转子位置,可以减少传感器的依赖。

网友X:
开源算法有些可能需要改动才能适配你的硬件,建议先学习控制原理,再选一个适合的库。

网友Y:
如果用的是STM32,可以直接用ST的Motor Control SDK,里边有FOC和其他控制算法的实现。

网友Z:
对高性能要求的话,可以研究MPC(模型预测控制),虽然复杂点,但对复杂系统控制效果很好。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FOC控制:包括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三环控制,通过PI或PID控制器实现精确的速度和位置控制 ...

经典,PID一统天下千秋万代

网友AA:
引用 网友Q:
最常用的还是FOC(磁场定向控制),开源的也不少,比如ST的Motor Control Workbench就有现成的实现。 ...

从哪里能下到开发包

网友AA:
引用 网友R: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试试六步控制法,简单易用,入门很快,适合对效率要求不高的项目。 ...

那六步,展开说说

网友AB:
推荐电机控制算法包括PID控制、矢量控制(矢量变频技术)、直接转矩控制等。这些算法提高电机性能、效率和响应速度,根据实际需求和系统特点选择适合的算法。

网友AC(2025-11-07):
在电机控制领域,有许多成熟的算法可以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试试六步控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