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防止设备异常?

楼主(2024-10-25):
设备有时候跑着跑着就自己跑飞了,怎么防止设备出现这种现象?应该如何监控?

网友A:
在单片机运行过程中,“跑飞”现象指的是程序计数器(PC)的值异常偏移,导致程序执行流指向未定义的区域或进入死循环

网友B:
如果程序由于某些原因停止运行,看门狗定时器会溢出并触发复位,使系统重新开始执行主程序

网友C:
仔细检查指针的使用,确保不会访问不该访问的内存区域

网友D:
如果某些中断或功能未被使用,应及时关闭它们,以减少潜在的干扰

网友E:
通过ST-LINK Utility工具中的Hot Plug热插拔模式,可以查看单片机内核的运行状态

网友F:
在关键位置添加调试信息,如打印日志或设置LED指示灯,以便在程序跑飞时能够及时发现并定位问题

网友G(2024-12-01):
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跑飞”(即程序失控或进入异常状态)是一个常见的问题,通常由多种原因引起。为了防止设备出现这种现象,并进行有效的监控,可以保证电源稳定性

网友H:
设计可靠的硬件复位电路,确保设备在异常情况下能够自动复位

网友I:
使用硬件看门狗定时器,监控系统运行状态,在程序跑飞时自动复位系统

网友J:
确保中断处理程序简洁高效,避免在中断中执行复杂的操作

网友K:
在关键代码段添加错误处理机制,捕获并处理异常情况

网友L:
在软件中实现看门狗定时器,定期喂狗,防止程序跑飞

网友M:
在编译器中启用堆栈溢出检测选项,防止堆栈溢出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N:
定期检查内存使用情况,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O:
定期进行代码审查,发现并修复潜在的逻辑错误

网友P:
优化代码性能,减少资源占用,降低系统负载

网友Q(2025-11-07):
定期维护+规范使用+实时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