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在 Linux 上读取以太网桥的 OTP 或 EEPROM 的内容?

楼主(2024-10-25):
对于 OTP EEPROM,需要通过ifconfig找到设备名称。

EEPROM:
要验证是否正在读取EEPROM,运行sudo ethtool show-priv-flags<DEVNAME>,其中<DEVNAME> 是从ifconfig 确定的设备名称。
验证是否看到OTP_ACCESSoff
要读取EEPROM,运行sudo ethtool -e <DEVNAME>
如果要将内容保存到文件中,可以运行sudo ethtool -e <DEVNAME> > <FILENAME>

OTP
为了访问 OTP,需要打开OTP_ACCESS。通过sudo ethtool set-priv-flags<DEVNAME> OTP_ACCESS on 来完成,其中<DEVNAME> 是从ifconfig 确定的设备名称。
通过运行sudo ethtool show-priv-flags<DEVNAME> 来验证它是否成功
通过运行sudo ethtool -e <DEVNAME> 来访问OTP

网友A:
原来会了竟然如此简单。

网友B:
在Linux上读取以太网桥的OTP(One-Time Programmable)或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内容通常需要使用特定的工具和驱动程序。

网友C:
使用 ethtool 工具,ethtool 是一个常用的工具,用于查询和控制网络接口的参数。它可以用来读取和显示网卡的EEPROM内容。

网友D:
首先,确保你已经安装了 ethtool。读取EEPROM内容其中 <interface> 是你的网络接口名称,例如 eth0 或 enp0s3。这将显示接口的EEPROM内容,通常以十六进制格式输出。

网友E:
使用 mii-tool 或 mii-diag,mii-tool 和 mii-diag 是用于管理MII(Media Independent Interface)的工具,它们可以用来读取和配置网络接口的MII寄存器。

网友F:
使用 i2c-tools,如果你的网卡使用I2C接口连接EEPROM,你可以使用 i2c-tools 来读取EEPROM内容。

网友G:
一般可以使用 devmem,devmem 是一个用于直接读取和写入内存地址的工具。如果你的网卡驱动程序允许直接访问EEPROM寄存器,你可以使用 devmem 来读取EEPROM内容。

网友H:
通常情况下,ethtool 是最常用的工具,因为它广泛支持各种网卡。

网友I:
可以用I2C工具读取,比较直观

网友J:
我觉得可以使用ETHTOOL来读取确实没啥问题

网友K:
OTP的好像是不能用I2C工具进行读取吧

网友L(2025-09-20):
在 Linux 上读取以太网桥的 OTP 或 EEPROM,可先确定网卡型号,用ethtool -i ethX查驱动。若支持,通过ethtool -e ethX读取 EEPROM 内容;部分需用dd访问对应设备文件(如/sys/class/net/ethX/device/eeprom),或专用工具如mii-tool配合驱动接口

网友M:
在 Linux 上读取以太网桥的 OTP 或 EEPROM,可通过 sysfs 接口:先确定网卡名(如 eth0),访问 /sys/class/net/eth0/device/ 下的 eeprom 或 otp 文件,用 hexdump 或 cat 读取,如 hexdump /sys/class/net/eth0/device/eeprom。需 root 权限,具体路径依硬件驱动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