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MTB工具修改Keil工程的芯片型号

楼主:
使用MTB工程可以下载例程,也可以修改芯片型号和其他,改为我们需要的工程。但是如果想直接下载Keil工程修改芯片型号呢?
先安装MTB和Keil软件,
第一步,先使用MTB下载Keil工程,也可以参考我上上个帖子使用Project Creator下载Keil工程。
第二步,使用MTB带有的BSP Assistant工具(安装MTB后可以直接在win系统电脑的搜索栏搜索到),然后选open BSP,然后选择第一步中下载的工程里面的bsp文件中的“TARGET_APP......”文件,单击“选择文件夹”,然后像我上一个帖子那样子,选中Devices,修改型号和或者别的操作就行了。
前两步完成就修改完毕了,如果还想让工程简洁点可以删除掉不需要的东西,比如HAL库,先在BSP界面选择不使用HAL库,然后打开Keil工程,在下图橙色部分中删除关于HAL库的内容(可以复制粘贴到txt文件中修改,再粘贴回来),然后在工程结构中移除HAL库,编译通过后,就可以在文件夹中删除HAL库了。

楼主(2024-10-25):
忘了说了,使用BSP修改芯片型号后,还需要使用MTB的另一个工具device-configurator.exe,修改一下底层和时钟,不然编译过不了。

网友A:
有个问题,既然MTB里面选择了不使用HAL,为什么打开Keil工程,Define里面还有HAL相关的内容呢?

楼主(点评):
我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B:
这个过程,可以用脚本处理吗?

网友C:
如果有DFP包就好了

网友D:
keil用的时间长了,其他工具不会用了

网友E(2025-04-09):
MTB3.4, Keil 5.36
通过MTB导出的keil工程,Define选项中是空的,编译有200多个error。。。

网友F:
5楼
Amazingxixixi|中级工程师 | 2024-10-30 15:12 | 只看该作者
如果有DFP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