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 systick怎么用

楼主(2024-10-25):
我读cw32l010.systick 这个uwtick

变量,发现一直是0
看了下手册systick

为啥中断函数没有他的函数呀

没有这个函数,没法调用。。。。

网友A:
嘀嗒时钟应该有基础教程程序参考

网友B: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在cw32l010_systick.c.
记得将__WEAK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更改为: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网友C:
在CW32系列微控制器中,SysTick定时器是一个24位递减计数器,通常用于实现操作系统的时钟节拍(tick)或简单的延时功能。

网友D:
SysTick定时器是ARM Cortex-M内核的一部分,在CW32系列MCU中也可以使用,当个定时器呗。

网友E:
正常来说。需要配置SysTick定时器的时钟源和重装值。SysTick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是系统时钟(HCLK)或系统时钟的8分频(HCLK/8)。

网友F:
如果使能了SysTick中断,需要在SysTick中断处理函数中处理定时器溢出事件。

网友G:
可以使用SysTick定时器实现简单的延时功能。

网友H:
你可以使用CW32系列MCU的SysTick定时器实现延时功能或操作系统的时钟节拍。SysTick定时器是一个简单而强大的工具,适用于各种嵌入式应用

网友I:
话说官方应该有这个定时器的例程吧,你这边参考一下看看呢?

网友J:
感觉应该是函数没被定义或者被弱化了,导致的吧

网友K:
如果定时器的变量一直没增加,那就是估计没调用,或者没使能吧

网友L:
Uwtick是你定义的函数啊?

网友M:
定时器计数器可以有效自行统计

网友N(2024-11-24):
一般情况下是程序函数的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