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5 使用IIC读取EEPROM有时数据会变成0xFF

楼主(2024-10-25):
RT:N32G455 使用IIC读取EEPROM有时一页中有15个地址数据会变成0xFF,第一个数据会出现没有应答,接着第二次读取该页,数据有重新变得正常了,而且出现问题的地址是不固定。
想请教大佬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换新版本驱动库试试,旧版本的读写有问题。

网友B(2024-12-05):
SCLK信号不稳定或被干扰

网友B:
在发送restart信号时,可能会将时钟SCL的低电平吞掉,导致通信出错。

网友C:
看看是否有I2C总线的连接接触不良或电阻过大的问题

网友D:
换EEPROM芯片

网友E:
EEPROM的电源抖动或不稳定

网友F:
EEPROM芯片可能存在质量问题或老化现象

网友G:
可以添加电源滤波电路,或者在电源开机稳定后再进行EEPROM的读写操作。

网友H:
MCU的软件或I2C驱动可能存在bug或配置不当的问题,导致在读取EEPROM时出现异常。

网友I:
调整时钟频率

网友J:
更换I2C总线或重新焊接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