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如何记录电机的位置

楼主(2024-10-25):
各位大神请问如何记录电机的位置,例如电机转的圈数。

网友A:
有传感器的可以通过传感器的位置坐记录,比如说两对极带霍尔传感器的电机霍尔朝一个方向变化12次为一圈,可以通过hall变化的次数来计算电机运行的圈数

网友B:
编码器是一种基于光电效应的传感器,用于测量旋转物体的角度或线性运动位置

网友C:
霍尔传感器是基于霍尔效应的磁场传感器,可以用来测量电流、角度和磁场等物理量

网友D:
在伺服电机中,霍尔传感器通常用于检测磁场变化,从而确定转子位置

网友E:
在控制系统中没有反馈信号进行校正的控制方式

网友F:
在PLC控制器内部为需要断电记住位置值的电机创建real型变量,并将该变量设置为断电保持型变量

网友G:
在闭环控制中,伺服电机的位置记录通过编码器检测转子实际位置,并将其与控制器发送的命令位置进行比较,以实现精确的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