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沁恒有USB转多路RS485 或者rs232的芯片吗?

楼主(2024-10-25):
沁恒有USB转多路RS485 或者rs232的芯片吗? 想买一些,目前测试很麻烦

网友A:
沁恒的438应该行吧

网友B:
自己做呢?可以弄个USB的芯片,然后支持多串口的就可以

网友C:
没听说有这种直接的芯片啊

网友D:
可以多芯片组合,比如HUB+CH340这种

网友E:
这是啥应用啊?USB的话也得虚拟多个串口的吧

网友F:
其实我觉得可以自己DIY一个比较靠谱一些

网友G:
一般来说,不应该实现这种功能的,可能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H:
可以考虑用转换芯片了,但是就体积会大点

网友I:
用HUB和串口芯片不就行了吗

网友J:
还得是HUB这种,只用一个USB,还比较方便

网友K:
你是想自己写程序啊?还是不用写程序啊?

网友L:
Hi,有提供单芯片的高速USB转2串/4串/8串口芯片,也支持使用CH334等USB Hub芯片再连接USB转串口实现更多串口。芯片直接扩展的串口是TTL电平,可以通过外加其他电平协议的转换芯片扩展RS232、RS422、RS485等电平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