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机驱动在AC220V交流输入下使用MOS与IGBT的差异

楼主(2024-10-25):
       在AC220V电机驱动器里,一般功率较小的时候,我们会使用MOSFET驱动电机,功率较大时我们会使用IGBT驱动电机,那么这两功率器件驱动电机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做的对比测试
      测试硬件平台:AC220V 300W无刷电机开发板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0634-1-1.html)
      driver: IR2301STRPBF(英飞凌 driver)
      主控MCU:APM32F035C8T7 (Geehy 电机专用M0+)
      对比功率管:STGB19NC60KDT4(ST IGBT)
                         NCE65T180D  (新洁能 MOS)
      为了保证一致性,我准备两款一样的硬件,烧录相同的代码,通过变频电源设置输出电压为AC220V 50Hz给驱动板供电,分别驱动同一个电机,观察两个板子驱动电机的U相电流波形。
      通过变频电源读取到的输出功率分别为115W(IGBT方案)和122W(MOS方案),通过示波器抓取到的电流波形可以看出,两个电流波形频率是一致的,这说明了负载输出转速一样。IGBT方案毛刺较少,MOS方案毛刺较多,因此MOS方案损耗较大,这个损坏主要体现在MOS损耗上,电机工作一段时间测量一下功率管的温度就可以得到。
      目前这个测试现阶段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两种功率管在高压环境下驱动电机是有差异的,在目前算法和硬件不做调整优化的条件下,MOS的损耗较大,IGBT损耗小,至于MOS开关造成的巨大毛刺到底能否通过优化软硬家吸收或减小,这个还需要做一些实验验证一下。近期会继续完成这个测试,后续在给大家分享一下优化后的测试情况。
       这个分享希望能给大家工作上带来一些帮助。

网友A:
这个实验有后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