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使用外扩SDRAM自动分配变量方法

楼主(2024-10-25):
在嵌入式系统中,合理利用存储资源至关重要。对于 APM32F407 开发板来说,外部 SDRAM 的使用可以有效扩展可用内存。本文将介绍如何通过修改启动文件和链接脚本,实现全局变量自动分配到外部 SDRAM。

1. 配置步骤概述
要使全局变量被自动分配到外部 SDRAM 中,我们需要完成以下步骤:

  • 在启动文件中,确保在 __main 执行之前初始化 SDRAM。
  • 在链接脚本 (.sct 文件) 中增加外部 SDRAM 空间对应的执行域。
  • 根据需要,将堆区分配到内部 SRAM 或外部 SDRAM 中。

2. 启动文件修改
在启动文件(通常是 .S 文件)中,我们需要在 __main 之前调用 SDRAM 初始化函数: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IMPORT SDRAM_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SDRAM_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这样确保在进入主函数之前,SDRAM 已经被正确初始化。
3. 链接脚本修改
在链接脚本中,我们需要定义 SDRAM 的执行域,并确保合适的变量能够被分配到 SDRAM。以下是链接脚本的基本结构: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100000  {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100000  {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ANY (+X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20000  {  ; 内部SRAM
   *.o(STACK) ;选择STACK节区,栈
   .ANY (+RW +ZI)
  }

  RW_ERAM1 0x60000000 0x00200000  { ; 外部SDRAM
   .ANY (+RW +ZI) ; 其余的RW/ZI-data都分配到这里
  }
}

3.1 SDRAM 执行域配置
在 RW_ERAM1 中使用 .ANY (+RW +ZI) 语句选择所有 RW/ZI 属性的内容,使其能够被分配到外部 SDRAM。
3.2 内部 SRAM 执行域配置
在 RW_IRAM1 中增加 *.o(STACK) 语句,以确保栈和必要的库函数使用的变量被分配到内部 SRAM 中。这是因为 SDRAM 初始化过程可能会使用栈空间,因此在其执行之前,栈必须被正确配置。

网友A:
这个内存分配是自动的,能管理变量分配的位置吗

网友B:
分配的地址是随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