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TL431扩流电路接上负载之后,输出电压被拉低

楼主(2024-10-25):
如下图ATL431扩流电路+过流保护电路,实际物料,U1用的ATL431,Q2用的SI2302S。
现象:1. 当RS不接时,VO的电压为11.998V;
           2. 当RS为15K电阻时,VO为11.983V;
           3. 当RS为5K电阻时,VO为11.952V.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接这么轻的负载,还会拉低VO处的电压,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ATL431规格书见附件。

网友A:
输入电源VCC的内阻R0太大,导致稳压电源输出不稳。参考上图。

网友B:
TL431的参考和输出之间要接RC防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源VCC的内阻R0太大,导致稳压电源输出不稳。参考上图。

你好,我把左边的过流保护电路去掉之后,就不存在我题主描述的问题了,这样看起来不像是电源的输出阻抗大的原因啊。请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31的参考和输出之间要接RC防自激。

大佬,详细点,哪里要加RC呀,谢谢!

网友C:
我仿真并不会这样啊,你是仿真就有这现象,还是实测发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