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拆一个高端摄像头遥控与一个空调遥控器

楼主(2024-10-26):
@21ic小可爱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10月快结束了。这边还是这么热,
今天拆俩玩意
今天来拆个遥控器,来源,去帮同事干活的时候,一堆电子垃圾里捡的,一看这造型,四方形,底部罗技的标志,就知道设备不会便宜。铝合金的上壳,,按键手感就知道是锅仔片,一共15个按键。
对应的功能分别是关闭语音,接听挂断。蓝牙,音量调节,导航键,中间菜单按键,右边搜索,底部两个数字,1跟2键。外观非常好看,四方形,超薄,也很有分量,手感很好。

背部,外壳,外壳的四周还有一圈橡胶垫,在放遥控器的时候,会减少噪音。这设计,很好。

打开后壳,两颗2032的纽扣电池,还有标签数据,顶上一排认证标志,往下是,中国制造,3V1毫安的电源。名称是MEETUP,型号是R-R0012,SN上的2020应该是制造年限。
螺丝我开始以为就三颗螺丝,一颗在标签纸下面。

结果,没拆下来,标签左右还有两颗螺丝。一共5颗螺丝。

取下上壳,按键掉下来,漏出PCB,整块PCB是黑色的,中间有几个触点,应该是测试用的,对应的锅仔片,还有电池的触点焊接。

这个黑色的应该不是导电用的,因为是锅仔片,只需要橡胶位置是硬的就可以按下去,导电用锅仔片。
外壳还有一块导电材料,直接链接主板,是导静电的。

主板清晰的印刷每一个按键的功能,左上角的语音关闭功能,应该是控制麦克风的,但是遥控器中没有语音功能,所以猜测控制的是设备的麦克风。

取下板子,下半部分用胶粘了,外壳的底部有两块配重,不然不可能这么有手感。触点的部分还有测试的孔,标签纸取下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主板对应的9个孔。

外壳两块配重铁,,固定在后壳上。

再来研究重要位置,主板,背部只有一个芯片,几个电阻电容,上方的带数字0-22的,应该是蓝牙天线吧,除了这个位置,其他的没有地方有这种长长的pcb印刷。

芯片方面使用了一颗高性能蓝牙5/ANT/2.4GHz专有SoC,品牌为Nordic
n52832 SoC 是一款功能强大、高度灵活的超低功耗多协议 SoC,非常适合低功耗蓝牙®、ANT 和 2.4GHz 超低功耗无线应用。n52832 SoC 以 32 位 ARM® Cortex™-M4F CPU 为基础,配备 512kB + 64kB RAM。嵌入式 2.4GHz 收发器支持低功耗蓝牙、ANT 和专有 2.4 GHz 协议栈。它与 Nordic Semiconductor 的 nRF51 系列、nRF24L 和 nRF24AP 系列产品无线兼容。

再来拆一个空调遥控器,晚上上班,路过这遥控器,一看被谁撞坏了,面板都掉下来了。
上次看到过没安装的,操作面板后面有接线控制,正面有标签,5个触控键,大屏幕显示各种数据。
北面的接口已经脱落,可以看到两颗芯片。

4颗螺丝拆下来,就可以看到整个主板,简单看下一共有6个芯片,右上角有一个电池位置,没有安装,应该是可以设置时间的,但是这款上面没有时间,只有运行时间计时,所以可能不需要电池。

接口破损的位置,pcb基本全部脱落,可见当时力度应该很大。

来看第一颗,U5,丝印TM1621B,品牌来自天微TM,TM1621B是内存映象和多功能的LCD驱动器。

TM1621B的软件配置特性使它适用于多种LCD应用场合,包括LCD模块和显示子系统。用于连接主控制器和TM1621B的管脚只有4或5条,TM1621B还有一个节电命令用于降低系统功耗。

特性 • 工作电压2.4~ 5.2V • 内嵌256KHz RC 振荡器 • 可选1/2或1/3偏压和1/2、1/3或1/4的占空比 • 片内时基频率源 • 蜂鸣器可选择两种频率 • 节电命令可用于减少功耗 • 内嵌时基发生器和看门狗定时器(WDT) • 时基或看门狗定时器溢出输出 • 八个时基/看门狗定时器时钟源 • 一个32x4的LCD 驱动器 • 一个内嵌的32x4位显示RAM 内存 • 四线串行接口 • 片内LCD驱动频率源 • 软件配置特征 • 数据模式和命令模式指令 • 三种数据访问模式 • 提供VLCD管脚用于调整LCD操作电压 • 封装形式:SSOP48、LQFP44。

主要应用于空调、洗衣机、热水器、电冰箱等家电类LCD段位显示面板以及工业控制各种仪表LCD显示面板、车载音响等段位LCD显示面板。

第二颗芯片品牌为松翰-Sonix
Sonix,丝印SN8F57084SG。
SN8F57084相容MCS-51指令集的八位元微控制器,并在相同的执行频率标准下,其效率最大可达原始8051的12.1倍。同时,透过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拓展工作电压范围(1.8V至5.5 V)和操作温度(-40°C至85°C),让产品得以在各种运用场合中,高速地运作。在此款微控制器中,内建16 KB ROM、256 bytes IRAM和1 KB XRAM。在硬体乘、除法单元(MDU)的辅助下,得以大幅度地增快复杂数**算。此外,微控制器亦具备12位元高精度ADC、2组运算放大器(OP-Amp)、2组比较器电路、3组PWM产生器、3组16位元计数器(timer)和UART、SPI、I2C的通讯界面,以满足消费电子产品、家庭控制、无刷马达控制等运用场合。

这颗U1丝印是AMS1117,品牌为美森科,是一款低压差的线性稳压器LD0。

U2是合泰的串行计时芯片,丝印为HT1381。
(HT1380 )HT1380/HT1381 是一款串行计时器 IC,可提供秒、分、时、日、日、月和年信息。每月的天数和闰年都会自动调整。HT1380/HT1381 专为低功耗而设计,可工作在两种模式下:一种是带有 AM/PM 指示器的 12 小时模式,另一种是 24 小时模式。HT1380/HT1381 有多个寄存器,用于以 8 位数据格式存储相应信息。需要 32768Hz 晶体来提供正确的计时。为了尽量减少引脚数,HT1380/HT1381 使用串行 I/O 传输方法与微处理器接口。只需要三根线:(1)RESTB(2)SCLK 和(3)I/O 数据可以一次传送 1 个字节,也可以以最多 8 个字节的突发方式传送。

U3是来自品牌中微爱芯I-CORE,丝印为AiP24C2A,是一颗2 线串行 EEPROI

AiP24C02A是一款提供2048比特位串行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EPROM 存储器的结构 为256x8比特, 内部分为32页, 每页8字节, 随机字地址需要 一个8比特的数据字地址. IC接口, 应用 于低功耗, 低电压等系统。

U6是一颗±12K ESD 保护、完全故障安全 RS-485 收发器。品牌商为思瑞浦-3PEAK。丝印为TP8485E。
TP8485E 是 3V~5.5V 供电的收发器,符合 RS-485 和 RS-422 标准,可实现平衡通信。驱动器输出和接收器输入可防止 ±12kV ESD 冲击,且不会发生闩锁。该系列中的发射器可提供出色的差分输出电压(2.5V min/5Vcc),输入 RS-485 所需的 54Ω 负载,以获得更好的抗噪性,或允许在“星型”拓扑中最多八个 120Ω 终端。这些设备具有非常低的总线电流,因此它们为 RS-485 总线提供了真正的“1/8 单位负载”。这允许网络上最多 256 个收发器,而无需使用中继器,接收器 (Rx) 输入采用“完全故障安全”设计 S,可确保在 Rx 输入浮动短路或位于端接但未驱动的总线上时,Rx 输出具有逻辑高电平 Rx 输出具有高驱动电平,通常为 25mA VOL = 1V(以简化光耦合隔离接口的设计。

U9丝印为SC05B是一颗触摸按键芯片。品牌为晶尊微ICman。
SC05B 是带自校正的容性触摸感应器,可以检测 5 个感应盘是否被触摸。它可以通过任何非导电介质(如 玻璃和塑料)来感应电容变化。这种电容感应的开关可以应用在很多电子产品上,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5 个完全独立的触摸感应按键  保持自动校正,无需外部干预 按键输出经过完全消抖处理 多接口 – I2C 串行接口 / 并行一对一输出  所有按键共用一个灵敏度电容   感应线长度不同不会导致灵敏度不同   2.5V ~ 6.0V 工作电压   符合 RoHS 指令的环保 SOP16 封装

中间这5个Q是三极管。通过几个三极管来控制面板后面的继电器,后半部分没拆,但是调节温度的时候明显能听到继电器接触的声音。

电池的预留位。

底部的温度探头。

屏幕反过来,拆不下来,使用的两端焊接方式固定。底部5个触摸按键。

触摸,使用这种导电材料,直接外面就可以感应到触摸。

整体拆解就这个样子,复位放回原处,当我没看见。。。。不是我弄坏的,感谢碰坏的同仁,提供本次拆解机会。。。

正常显示是这个样子的,空调是使用冰机供水,最低可以设置为5度,我个人理解是,控制面板调节温度实际是调节冰水的开关,控制流量大小,来调节冷凝管的温度,达到设定温度。
五个按键分别是菜单,风速,开机,上下调节温度。
面板后面还有一部分大概就是电源,继电器,控制线,记得应该是6根线。

本次拆解就这样了,如有描述分析错误,欢迎各位朋友一起留言纠正。。感谢。

感觉你做工还是可以的嘛

网友A:
非常到位的拆机帖,看来坛友单位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到位的拆机帖,看来坛友单位还是可以的。

一言难尽,这不是小公司,一个仅次于台积电的公司,你翻翻我之前的介绍

网友B:
涨见识了

网友C:
自己动手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