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WM引脚可以设置为开漏输出吗,这样由外部电路提供高电平

楼主(2024-10-26):
PWM引脚可以设置为开漏输出吗,这样由外部电路提供高电平。
比如在PWM驱动MOS的时候,可以由外部电路上拉提供高电平。

网友A:
你不如这么勇

网友B:
用推挽输出,驱动能力好。

网友C:
PIC16F18XXX不支持。这个具体要看数据手册。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16F18XXX不支持。这个具体要看数据手册。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

不支持开漏吗,我看手册写的支持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支持开漏吗,我看手册写的支持啊。

在(PIC16F18346)手册PWM章节里相关联的寄存器里没有开漏寄存器。

网友D(2025-07-07):
可以的,很多微控制器的PWM引脚都支持开漏输出模式。你只需要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将PWM引脚设置为开漏模式即可。

网友E:
部分 PIC 单片机的 GPIO 可通过配置寄存器设为开漏输出,若该 WM 引脚为 GPIO 则可能支持,反之则不行。

网友F:
是可以的,用外部电源控制可以支持

网友G(2025-11-10):
多数 MCU 的 PWM 引脚可配置为开漏输出,此时高电平需外部上拉电路提供。开漏模式下,PWM 输出仅能拉低引脚,高电平由外部电源通过电阻实现,适合电平转换或多个设备共用总线场景。但需注意上拉电阻值影响上升沿速度,过大会导致 PWM 波形失真,需根据频率匹配电阻参数。

网友H:
多数微控制器的 PWM 引脚可配置为开漏输出,此时高电平需由外部电路(如上拉电阻)提供,但这种配置存在一定局限性,仅适合特定场景

网友I:
多数单片机的 PWM 引脚可配置为开漏输出,由外部电路(如上拉电阻)提供高电平。配置时需在寄存器中关闭引脚推挽模式,使能开漏功能,再外接上拉电阻到电源。此时 PWM 低电平由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由上拉电阻实现,适合驱动需高电压 / 大电流的负载,也可避免单片机引脚直接承受高电压,提升电路安全性。

网友J:
PWM 引脚能否设置为开漏输出,取决于单片机型号及外设特性。部分单片机的 PWM 模块支持将输出引脚配置为开漏模式,此时 PWM 信号的低电平由芯片内部驱动,高电平需外部电路(如上拉电阻)提供,可实现电平转换或驱动更大负载,具体需查阅芯片数据手册确认引脚复用及配置方式。

网友K:
多数 MCU(如 PIC、STM32 等)的 PWM 引脚支持设置为开漏输出模式。配置后,引脚仅能主动拉低,高电平需由外部上拉电阻(或外部电源电路)提供。这样可灵活匹配外部高电平电压,避免 MCU 内部驱动能力不足,还能实现多设备总线式驱动。注意上拉电阻阻值需平衡响应速度与功耗,确保 PWM 信号波形不失真

网友L:
部分单片机的 PWM 引脚可配置为开漏输出,此时引脚仅能拉低电平,高电平需外部电路(如上拉电阻)提供。这适用于需要提高驱动能力或电平转换场景,但需注意开漏模式下 PWM 上升沿受外部电路影响,可能增加时序延迟,需匹配合适上拉电阻以平衡响应速度与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