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贴片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4-10-26):
我看焊接视频教程,先固定,在一边堆锡,烙铁沾松香,刮锡,很容易就焊好了。
我自己焊怎么就不灵呢?刮不掉。是不是要用烙铁头是刀头的那种,尖的不好刮。
请高手指教,谢谢

助焊剂是关键

网友A:
这个要练习呀,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练习热风焊台为好,毕竟一步到位。

网友B:
刀头尖头都可以,只要引脚边有松香、 络铁挨着引脚温度达到了往外一拖,焊锡就跟着烙铁走了,不需要用大力,多练习才能有经验。

网友C:
靠手法 很难说明白。。。

网友C:
不会拖 就用吸锡线来弄

网友D:
熟能生巧而已

网友E:
烙铁头和阻焊剂是关键,烙铁头能良好粘锡的面积越大,熔锡的表面张力越小,越容易离开焊盘和引脚转移到烙铁头上,助焊剂除了还原金属氧化物,更重要的作用是降低熔锡的表面张力。

网友F:
用敲的,见: https://youtu.be/uELCZHygcIg

网友G:
楼主找些废板子,反复练习就没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会拖 就用吸锡线来弄

刚开始用吸锡带,后面再用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开始用吸锡带,后面再用拖

吸锡带我也用不好,吸不掉锡,不知道是**作不当还是吸锡带不好

要加助焊剂的。不加助焊剂不容易吸

网友H:
这是一个熟练过程。另外烙铁要足够热!

网友I(2024-11-27):
贴片的那种引脚多的我觉得刀头的好用一些,烙铁头上焊锡不宜过多,容易焊的时候把引脚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