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X系列的内部比较器怎么用呢?

楼主(2024-10-26):
下图中,在PWM.DRV启动时,可能会有短时的大电流,导致后端比较器会输出低(正常情况,比较器3脚电压高于1脚电压,比较器输出高电平)。STM32G031程序怎么配置比较器功能,通过硬件来消除这个短时的过流信号呢?

网友A:
你延时启动比较器的工作怎么样呢,避开这个启动时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延时启动比较器的工作怎么样呢,避开这个启动时刻。

软件延时处理是来不及的,有可能导致硬件损伤,只能通过硬件自动触发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延时启动比较器的工作怎么样呢,避开这个启动时刻。

楼主:
STM32G03x怎么配置这个比较器的功能呢?

网友B(2024-12-01):
STM32G03X系列微控制器内置了模拟比较器,可以用于比较两个模拟信号的电压,并根据比较结果触发中断或改变输出状态

网友C:
你需要了解STM32G03X系列微控制器的内部比较器的基本配置

网友D:
比较器的输入引脚通常是固定的,例如COMP1_INMCOMP1_INP

网友E:
一般来说,比较器的输出可以通过GPIO引脚输出,也可以通过内部信号触发中断

网友F:
使用STM32CubeMX或直接编写代码来配置内部比较器

网友G:
你可以在STM32G03X系列微控制器中配置和使用内部比较器。比较器可以用于多种应用,如电压监测、信号比较等

网友H:
正常你使用cubemx来搞呗,比较简单

网友I:
其实我觉得比较器好像就跟外置比较器一样,不过你需要配置一下而已

网友J:
官方好像有例程的啊,你直接参考例程看看呢?

网友K:
建议还是用cubemx+IDE来搞吧,配置直接就可以上手用了

网友L:
配置比较器的正负输入。STM32G03x的比较器可以有多种输入选择,包括内部参考电压、外部引脚等。

网友L:
比较器的正输入和负输入引脚来源。这可以是芯片内部的模拟信号,如来自 ADC 通道的信号,也可以是外部引脚输入的模拟信号。通过配置寄存器来选择输入源,一般在引脚复用功能寄存器(如 GPIOx_AFR)和比较器输入选择寄存器(COMPx_CS)中进行设置。

网友M:
如果需要在比较器触发时产生中断或事件,可以在中断和事件配置中启用相应的选项。
配置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N:
// 使能比较器时钟
__HAL_RCC_COMP_CLK_ENABLE();

// 配置比较器输入端
HAL_COMP_InputSelectionConfig(&hcomp1, COMP_INPUT_PLUS_GPIO_PIN1, COMP_INPUT_MINUS_INTERNAL_REFERENCE);

// 配置比较器输出端
HAL_COMP_OutputConfig(&hcomp1, COMP_OUTPUT_GPIO_PIN1);

// 使能比较器
HAL_COMP_Enable(&hcomp1);

// 配置比较器中断
HAL_COMP_IRQHandler(&hcomp1);

网友O:
通过修改比较器相关的寄存器来配置比较器的参数,包括输入端选择、输出端配置、触发模式等

网友P:
配置比较器的输入通道。STM32G03X系列的内部比较器通常有两个输入通道(IN1和IN2),可以通过设置COMPARATOR_CSR寄存器来选择输入通道。

网友Q:
配置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参考电压可以是内部参考电压(如VREFINT)或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R:
可以配置比较器中断,以便在比较器输出状态改变时触发中断。

网友S:
通过STM32CubeMX或手动编程配置比较器的相关参数,如输入信号选择(INPSEL和INMSEL)、滞回电压(HYST)、极性选择(POLARITY)等。这些参数的具体配置取决于应用需求。

网友T:
可以选择比较器的工作模式,如普通比较模式、窗口比较模式等。在窗口比较模式下,比较器会检查输入电压是否在两个参考电压之间。同时,还可以设置输出极性,即可以选择输出是正常的高电平表示正输入大于负输入,还是相反的极性。这些设置通常在比较器控制寄存器(COMPx_CR)中完成。

网友U:
STM32G03X系列内部比较器用于比较模拟信号。使用时需配置相关寄存器设置比较器阈值和模式,然后输入模拟信号,比较器输出状态根据信号大小变化。具体可查阅STM32官方手册。

网友V:
参考配置

网友W(2024-12-31):
适用于低功耗、实时性的电压监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