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STB突然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24-10-26):
之前一致可以用keil,通过按reset键来下载程序,突然下载不了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呢,求教!!!

网友A(2025-01-23):
是不是你把SWD接口给屏蔽了啊?还是MCU嘎了?

网友B:
可能IO引脚配置错误

网友C:
在尝试重新下载程序前,如果固件未彻底擦除,可能会导致下载失败。

网友D: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E:
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F:
更新或重新安装下载工具和驱动程序

网友G:
真不行就换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