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微芯的蓝牙芯片支持蓝牙音箱这种应用吗

楼主(2024-10-26):
想做个蓝牙音箱,不是堆模块那种,芯片级的开发。
查了国产的,发现都保密,官网连资料都没,头大。

网友A:
微芯的好像是BLE,好像不支持音频。

网友A:
查了一下,有支持的
BM83 是一款经蓝牙® 5.0 认证的双模音频模块。它提供多种固件版本,每种版本都包含板载蓝牙堆栈和音频配置文件,并支持 24 位/96 kHz 高分辨率音频格式,以实现高保真无线音频。集成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可解码 AAC 和 SBC 编解码器,并执行高级音频和语音处理,如宽带 (WB) 语音、声学回声消除 (AEC) 和降噪 (NR)。该平台使用基于 Windows ® 操作系统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 配置工具,可以灵活地自定义外设设置和 DSP 功能。我们的设备专为高集成度而设计,可减少您的工程物料清单 (eBOM)。集成功率放大器有助于实现更长的传输距离,而嵌入式模式功能无需主机 MCU 即可实现系统控制。

使用我们预编程的固件,立即开始播放音乐和接听电话。通过 USB、UART 和无线 (OTA) 固件升级部署新功能,保持产品差异化。BM83SM1-00Ax 实现了 Microchip 专有的无线音乐会技术 (WCT),可将音频从同一音频源传输到多个设备。凭借其紧密的扬声器同步,WCT 可将不间断的音乐传输到扬声器网络,供派对流媒体播放。

BM83SM1-00Tx 模块使用音频收发器 (AT) 固件实现 A2DP 源功能。此解决方案通过加密狗设计在非蓝牙音频设备中启用蓝牙功能。BM83 通过 Aux-in 或 I2S 引脚接收音频输入,并将音频传输到最多两个配对的蓝牙接收设备。蓝牙音频接收设备接收音频,而源设备将音频传输到另一个蓝牙接收设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智能手机(源)将音频传输到扬声器(接收器)。

网友B(2025-09-15):
微芯的部分蓝牙芯片支持蓝牙音箱应用。如 RN4870/71 等型号,支持 A2DP 音频传输协议,能实现立体声播放,集成音频处理功能,且功耗适配便携设备。但需搭配音频 codec 和功放电路,部分高端型号还支持 aptX 等高清音频,可满足音箱基本到中高端需求。

网友C:
现在是不是要蓝牙5.2起步了,LE 5.2 AUDIO了解一下

网友D:
微芯的蓝牙芯片支持蓝牙音箱应用。如 RN4870/71 系列,支持蓝牙 5.0,具备低功耗特性,可实现音频数据传输;还有 BM71/70 等型号,集成音频处理功能,能满足音箱的无线音频传输需求,且提供开发支持,适配音箱的音质与连接稳定性要求。

网友E(2025-10-17):
微芯的蓝牙芯片支持蓝牙音箱应用。例如其 BM83 模块,经蓝牙 5.0 认证,支持 24 位 / 96kHz 高分辨率音频格式,集成 DSP 可解码 AAC 和 SBC 编解码器。IS206X 系列也专为音箱等设计,能提供高品质音频和超低延迟音频流。

网友B:
微芯的蓝牙芯片支持蓝牙音箱应用,其部分型号(如 RN487x 系列)具备适配音箱需求的关键能力。
支持经典蓝牙 A2DP 协议,可稳定传输高质量音频流,满足音箱音质基础需求。
部分型号集成低功耗特性,能优化音箱续航,适配便携或家用场景。
提供足够的 I/O 接口,可对接音箱的按键、指示灯等控制模块,实现功能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