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PA3110D2锁死怎么解除

楼主(2024-10-26):
在做一款设备里面装有电池,功放的供电方式来自于外置电源(19V)和内置电池(12.6---9V变化)直接切换供电,充放电电路用的是BQ24610,现在问题是当电池电源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再接19V外置供电,就会出现TPA3110D2锁死状态,必须要重新断电才好,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tyw  注

饿死的电池,该如何救活?
饿死的电池指的是,长时间不充电,再次充电时充电器没反应,用万用表测量没有充电电流,即便长时间充电电池仍然不能用的电池。
1、过电压法。
尝试2倍或3倍电压,可以重新激活适用。过压指的是:手机电池一般3.7-4.7v,你可以采用6v,不行可以使用9v。
任何可用的电池4-6节。电线,最好使用万用便监控。如果你从没有维修经验,可免。把可用电池串联,用电线正对正负对负对手机电池充电。
2、冰冻法
冲不了电的话,用纸包好,在用塑料袋包好。放到冰箱里1个星期,拿出来放2天。放到手机里。能开机的话马上充电,充满为止。
3、擦拭法
对于问题不是很严重的手机电池,使用干净的橡皮擦轻轻擦拭电池与手机接触的金属接触面,长时间使用后的手机电池金属表面有一定的氧化程度,导致接触不好,电池使用时间变短,而用橡皮檫可擦除表面的氧化层,让电池与手机接触变好。
以上三种手机电池修复方法中,个人比较推荐第二种方法。不过话说回来,要想手机电池状态良好,还是要在平常使用中多注意手机电池保养,让手机电池更好的为我们服务。

@tyw :收到。等回去立马按照前辈的指点操作一下。
tyw
把电池烫下,直接通电十秒后再接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