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开发环境构建及下载测试

楼主:
在有了以上的大致了解情况下,首要的任务就是搭建开发环境
NUCLEO-WB09KE 开发板支持以MDKIARSTM32CubeIDE进行开发,本人选取的是MDK,所用的版本是V5.28
为了进行功能验证,还下载了例程工具包。

在解压后,就可用MDK打开相应的例程,见图7所示。
7 打开例程
此外,为了提供对使用芯片的支持,还安装了相应的芯片支持包。
在安装后,就可见到对该开发板的支持,见图8所示。
8 芯片支持
在进行程序编译前,需按图9所示来勾选生成HEX目标文件。
9 选取输出目标文件
在编译后,即可见到图10所示的结果,说明编译有效。
10 完成编译
在完成编译后,就可进行下载测试了。
实现是按图11所示来选取调试器类型,相应的烧录算法只是按图12来选取。
11 选取调试器

12 选取烧录算法
在以上准备就绪后,提供程序下载,其结果如图13所示,说明下载正常。
13 完成下载
此时,可见到开发板上的2LED在接替的点亮,见图14所示,这样完成了开发环境的搭建,同时也具备了程序下载的功能。
14 显示效果

网友A(2024-10-27):
例程包在哪里?

楼主:
ST网站

网友A(点评):
找到了,酒香巷深

网友A:
烧录接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A:
计算机不识别STM32WB09KE

网友B:
兄弟 这很基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不识别STM32WB09KE

现在type-c可以烧录仿真软件(带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接线是什么样的、、、、、、、、、、、、、、、、、、、、、、

没有专用烧录线,直接用USB接口连接电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不识别STM32WB09KE

安装芯片支持升级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芯片支持升级包

MDK的包里有这个芯片型号,
问题是插上开发板没有提示硬件,
识别不到,
也没法安装驱动,

初步怀疑是底板CN5座短路,但外观看不出来,原理图只有小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 这很基础。。。

我的是WBA55CG,烧录时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