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Y8C6247的4线SPI转3线SPI方法

楼主(2024-10-27):
pi, spi, IO, ISO, MOS
CY8C6247的4线SPI转3线SPI的两个方案:
1. 将SPI的MISO和MOSI短接,通过firmware控制数据传输。假如P6作为master,在TX时,将MISO pin的 HSIOM的connection改为 “GPIO Controls OUT”,也就是断开该pin和SPI MISO的连接;RX时,断开MOSI pin和SPI MOSI的连接

2. 使用SmartIO控制SPI为半双工模式,可参考: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Code-Examples/Realize-Half-Duplex-UART-use-SCB-UART-and-SmartIO-in-PSoC4/td-p/169341

网友A:
在全双工方式下,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吧?

网友B:
喜欢iic省事

网友C:
可不可以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