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6的ADC采样外部分压电阻的影响

楼主(2024-10-27):
  • ADC采样直接采用2M与12K分压DC800V(如附件分压方式),考虑到正端的电阻2M,ADC这样连接会不会响应采样率?

会影响,因为ADC采样必须保证采样时间Tacq >= 9 × (Rsrc + Rmux + Racqsw) × Csh ,如果分压电阻是2M,那么采样时间就比较长,导致采样率降低。
• Rsrc = Source resistance
• Rmux = SARMUX switch resistance
• Racqsw = Sample and hold switch
• Rmux + Racqsw ~= 1000 ohms
• Csh ~= 10pF

网友A:
一般内部都是高阻的,所以外部电阻不会受台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