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7):
描述
PIC12F675MPPT 太阳能MPPT电路。这是一个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简单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电路。该电路基于16F676项目的新3.2固件,经过测试可以按预期工作。设计适用于50W的太阳能电池板,但对于更高功率的太阳能电池板,建议考虑D6、D1、D2和L1的规格。

主要组件
电流传感器:使用11毫欧N沟道逻辑电平FET(如BUK9511或BUK9508)。可以替换为Rds-on电阻为11毫欧或更低的逻辑电平FET。
晶体管:
2N2222A -> BC547或兼容(反针顺序)
2N2907A -> BC557或兼容(反针顺序)
电感L1:100〜330uH
运算放大器:LM358N可以用其他引脚兼容的常规OP-AMP代替。TL072效果更好(经过测试)。
参考电压:D8-D9用于3.6v参考,每个二极管约有1.8v的压降。
注意事项
Q1栅极电压为3.6v,这取决于FET的规格。
Q1和Q2可以跳过低功率太阳能电池板的散热器,适用于10W以下的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A:
追踪太阳方向,为何现在的太阳能电池板不用这个,我看太阳能发电站的电池板都是固定不动的。

网友B:
看起来不错,手里有一块太阳能电池,准备试试。

网友B:
是用4个光敏电阻做检测吗,还是通过太阳能电池的功率来实现检测?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5-01-10):
引用 网友A:
追踪太阳方向,为何现在的太阳能电池板不用这个,我看太阳能发电站的电池板都是固定不动的。 ...

追踪太阳方向会消耗能量的

网友D(2025-02-11):
看看有没有代码,学习一下

网友E:
还要回复才能看到?

网友F:
选择Rds-on尽可能低的MOSFET,以减少导通损耗。。

网友G:
TL072具有更低的输入偏置电流和更高的带宽,适合高精度应用。

网友:
我有一个想法,用这个技术做一个追踪太阳角度装置,用来控制透镜取火。

网友:
如果装置使用太阳能供电,那效果更给力了,直接太阳能取火。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好移植不。

网友H(2025-03-13):
不错,来看看什么样式的

网友I:
来看看是什么方案buck还是boost

网友J:
进来学些,感谢分享

网友K:
可以选择具有更低Rds-on电阻,功率损耗小

网友L:
该微控制器是 MPPT 控制电路的大脑,负责通过 PWM 控制输送到电池的电流。它运行 MPPT 算法,并利用电流和电压传感器实时调整输出功率。

网友M:
这个电路的稳定性如何,有没有可能出现过热、短路等故障

网友N:
对于10W以下的太阳能电池板,跳过散热器后,电路的散热性能如何呢

网友O:
对于更高功率的太阳能电池板,除了考虑D6、D1、D2和L1的规格外,还需要注意哪些关键因素呢

网友P:
能用它来驱动一个小型直流电机嘛

网友Q:
LM358N运算放大器可以用其他型号替换吗

网友R:
选低Rds-on的MOSFET,就像选低阻值电阻,电流通过时损耗更少,电路更省电。

网友S:
电路稳定性取决于元件质量与布局,过热、短路可能因设计不当或使用不当引起。

网友T:
关键是要确保电机能精准跟随太阳,控制透镜位置。电机选型和控制电路要精确。

网友U:
确保单片机输出电流和电压满足电机的要求。

网友V(2025-04-12):
太阳能供电确实方便,节能又环保。

网友W:
关键因素包括电池板尺寸、转换效率、工作温度范围、耐候性、电压和电流输出稳定性。

网友X:
10W以下太阳能板跳散热器,散热性能受限于环境温度和板内元件设计,通常能满足需求。但长时间大功率运行可能热。

网友Y:
现在太阳能感觉已经过剩了吧

网友Z:
太阳能MPPT要注意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范围、电源电压、功耗。

网友AA:
太阳能充放电管理板都是很成熟的方案

网友AB:
这些因素影响电池板性能,芯片参数选对很重要。

网友AC:
如果是检测光线强弱,用光敏电阻;若是测量太阳能电池功率,用太阳能电池电压和电流。

网友AD:
太阳能现在确实在很多地方感觉过剩了,主要是技术进步导致成本下降,使用增多。

网友AE(2025-06-10):
选择高精度步进电机,配合高分辨率编码器,通过微控制器实现位置反馈,确保电机精确定位。

网友AF:
元件质量和电路设计要扎实,别让电机烧了,电路短路

网友AG:
选择低rds-on电阻的组件,能减少电机运行时的热量产生,提高效率。

网友O:
这个电路设计看起来很有潜力,适用于小规模太阳能应用。请问作者有没有实际测试的数据可以分享?比如效率和稳定性方面的数据。

网友AH:
太阳能充放电管理板技术已成熟,可稳定工作,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

网友AI:
确保太阳能板电压匹配,调整输出适应设备,监控电源电压稳定,考虑功耗节省。

网友AJ:
这个PIC12F675MPPT太阳能MPPT电路听起来很有趣,你已经测试过它在50W太阳能电池板上的表现了吗?效果如何?

网友AK:
技术升级让太阳能成本降低,使用范围扩大,看似过剩实则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网友AL:
元件选材要牢靠,设计要防漏电,确保电机安全。

网友AM:
看起来你已经对太阳能MPPT电路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个电路设计确实适用于中低功率的太阳能电池板。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设计参数或者有关于组件替换的问题,我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AN:
根据电机规格,设置单片机输出电压电流,确保电压在电机工作电压范围内,电流符合电机启动和运行需求。

网友AL(2025-11-05):
当然可以,根据你的需求选择合适的驱动电路和单片机。

网友AO:
电路稳定性受设计、元件质量及使用环境影响,需检查散热设计、绝缘材料和温度限制,以排除过热、短路等问题。

网友AH:
选低RDS-on的MOSFET能降低导通损耗,提高效率。

网友W:
考虑使用太阳能追踪模块和角度传感器,结合微控制器调节透镜位置,实现高效取火。

网友AP:
10W以下太阳能板跳散热器,散热主要靠自然风,性能受环境温度和风速影响,可能不够理想。

网友AQ:
当然可以,lm358n运算放大器可被多数通用运算放大器如LM741、LM358等替代,但注意性能参数差异。

网友R:
太阳能确实在很多地方供应充足,但具体是否过剩要看地区和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