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适用于单片机PIC16F630的EV1527解码程序

楼主(2024-10-27):
内部资料丰富,可以下载后再看。

网友A:
遥控器应用吗

网友B:
这是飞控用的吗

网友C(2025-09-15):
PIC16F630 的 EV1527 解码程序:用 IO 口接接收模块,定时器测高低电平宽度,识别同步码后,读取 24 位数据(前 4 位地址,后 20 位数据),通过校验位验证,匹配预设地址则执行对应操作,需处理信号抖动,优化中断响应确保解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