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MSM电机的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

楼主(2024-10-27):
(图片)

楼主:
理解 FOC(有时称为矢量控制)如何工作的一种方法是在头脑中设想参考坐标变换过程。 如果从定子的角度来设想交流电机的运行过程,则会看到在定子上施加了一个正弦输入电流。 该时变信号产生了旋转的磁通。 转子的速度是旋转磁通矢量的函数。 从静止的角度来看,定子电流和旋转磁通矢量看似交流量。 现在,设想在电机内部,转子随着定子电流所产生的旋转磁通矢量以相同的速度同步旋转。 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稳态条件下的电机,那么定子电流看似常量,且旋转磁通矢量是静止的。 最终,希望控制定子电流来获得期望的转子电流(不可直接测量得到)。 通过参考坐标变换,可使用标准控制环,如同控制直流量一样实现对定子电流的控制。

网友A:
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是一种用于永磁同步电机(PMSM)的高级控制技术,它通过估算电机的转子位置和速度,而不需要使用机械传感器(如霍尔传感器或编码器)。这种控制方法在许多应用中非常有用,尤其是在成本和可靠性方面。

网友B:
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的基本原理,无传感器FOC的核心思想是通过电机的电气特性来估算转子的位置和速度。常用的方法包括:反电动势(Back-EMF)法:通过检测电机的反电动势来估算转子位置。

网友C:
通过向电机注入高频信号,并分析响应来估算转子位置。

网友D:
正常来说,通过比较电机的电气模型和实际测量值来估算转子位置。

网友E:
一般需要通过电流传感器(如霍尔传感器或电阻采样)获取电机的三相电流 (i_a), (i_b), (i_c)。

网友F:
可以这么说,将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电流 (i_\alpha) 和 (i_\beta) 转换为两相旋转坐标系(d-q坐标系)下的电流 (i_d) 和 (i_q)。这里需要估算的转子位置 (\theta_e)。

网友G:
转子位置和速度估算,使用反电动势法、高频注入法或MRAS方法估算转子位置 (\theta_e) 和速度 (\omega_e)。

网友H:
在d-q坐标系下进行电流控制,通常使用PI控制器来控制 (i_d) 和 (i_q)。

网友I:
反Park变换,将d-q坐标系下的电压 (V_d) 和 (V_q) 转换回α-β坐标系下的电压 (V_\alpha) 和 (V_\beta)。

网友J:
无传感器FOC的优缺点,成本低:不需要机械传感器,降低了系统成本。可靠性高:减少了机械传感器的故障风险。适应性强:适用于各种环境,尤其是恶劣环境。缺点:算法复杂:需要复杂的估算算法,增加了软件开发的难度。低速性能差:在低速时,反电动势信号较弱,估算精度下降。

网友K(2025-09-20):
PMSM 电机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核心是无需位置传感器,通过算法估算转子位置与转速。需先建立电机数学模型,用电压电流检测值,结合观测器(如滑模、扩展卡尔曼滤波)估算位置;再按磁场定向原理,分解电流为励磁和转矩分量,实现精准调速,兼顾动态响应与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