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输出多少

楼主(2024-10-27):
刚刚在客户处看到两位同行为了一个运放线路的输出争得面红耳赤,本人也被双方给搞懵圈了,各位坛友给看看到底是输出多少?最好能带上分析步骤。

网友A:
运放构成的倍数为1的差分放大器。输出Vout = (Vin_p -Vin_n)* Av = (15 - 7.5)* 1 = 7.5.
楼主电路单电源15V供电,在此也适合,输出7.5V没问题。

为啥争论?

15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应该是7.5v,这个输出不是0v吗?

网友B:
那两个争论的员工可以开除了。
运放最简单的应用:增益为1的差分放大,输入电压差为15-7.5=7.5V,输出也是7.5V。题外话,近来论坛速度很缓慢,朋友们也有这个情况吗?  上别的网很快,我的是千兆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争论的员工可以开除了。
运放最简单的应用:增益为1的差分放大,输入电压差为15-7.5=7.5V,输出也是7 ...

开除是不可能开除的,在一个只认接线头的单位至少这两位同行还知道学习。最近论坛的确异常情况频发。

网友C:
很明显的差分放大吧,一倍增益,输出为两端输入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的差分放大吧,一倍增益,输出为两端输入差

同相端输入电压不应该是两电阻分压后的值吗?

网友C:
差分比例运算电路,其增益为R2/R4,而输出则为Uout=R2/R4(U1-U2),U1和U2分别为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电压值,其运放输出电压不与输入端的分压电阻有关,因为在设计时为保证运放输入端处于平衡状态时,已经设计将两个输入端对地的等效电阻相等了,也就是R1、R2并联等于R3、R4并联;同时要使输入端共模电压相等,那么R1=R3,R2=R4了

网友D:
7.5v输出

网友E:
正输入端为7.5V,在电路正常稳态的时候,负输入端也应为7.5V;
在Vin为7.5V的情况下,则R1两端电压相等,R1没有电流,等同于悬空。
这时运放恰好等同于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输入端为7.5V,在电路正常稳态的时候,负输入端也应为7.5V;
在Vin为7.5V的情况下,则R1两端电压相等,R1 ...

如果这个电路采用±15V供电,输出是多少?

7.5

网友F:
求你了把这玩意发到灌水区

网友F:
你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标准的差分放大电路是本模电书上都有没啥意思,楼主给你上上难度,这个电路输出多少怎么算的。

不懂了,基础的看着都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