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电流互感器参数问题

楼主(2024-10-27):
由于接触到的电流互感器越来越趋向于霍尔型,因此有关该类型传感器的铭牌标识该如何读取成了本人最近较为疑或之处,如图所示这种类型该如何读取其电流宽度和输出对应电压?还望各位坛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只能查规格书了
一般3个引脚的  是单电源5V供电,中心点 0V 或者2.5V
4个脚的 正负15V 供电